[AVR单片机]
MEGA64 TWI从机中断后总是收到的是00状态码

楼主(2011-12-24):
我用2个Mega64来做硬件TWI通讯,一个主机读模式,一个从机写模式。主机发出STA信号后能正确得到08码,之后发出SLA+R信号后收不到后续INT置位。

从机方面,每次中断进去后只能得到00码,收不到A8的码。

请各位高手帮忙,已经调了2个星期了。TWI 的2根线在外部加了10k的上拉到5V。
主机部分程序:16M晶振
初始化部分
ldi  temp1,0b01111111
out  PORTD,temp1
ldi  temp1,0b10001011  ;PORTD | .  |  |  |  | DO4  |  | sda | scl |
out  DDRD,temp1

i2c_init:
in  temp1,SREG
push temp1
cli
ldi  temp1,$00
sts  TWCR,temp1
ldi  temp1,$48  ;400K twps=0
sts  TWBR,temp1
ldi  temp1,$00
sts  TWSR,temp1
ldi  temp1,$84  ;
sts  TWCR,temp1
pop  temp1
out  SREG,temp1
ret

主机主程序部分,用查询INT的方式。
loop:  wdr
   rcall twi
   rjmp loop

;twi子程序
twi:  wdr
   lds  temp1,twiflag
   cpi  temp1,$00
   brne twi2
    ldi  temp1,$02
   sts  twiflag,temp1
   ldi  temp1,(1<<TWINT)|(1<<TWSTA)|(1<<TWEN)
   sts  TWCR,temp1
twi1exit: ret
twi2:  cpi  temp1,$02
   brne twi3
   lds  temp1,TWCR
   sbrs temp1,TWINT
   rjmp twi2exit
   lds  temp1,TWSR
   andi temp1,$f8
   cpi  temp1,$08  ;$08 已发送了start $10 已重发了start
   brne twi2exit  ;twi2erro
   ldi  temp1,$03 ;高7位为地址,最低位1表示读,为0写
   sts  TWDR,temp1
   ldi  temp1,(1<<TWINT)|(1<<TWEN)
   sts  TWCR,temp1
   ldi  temp1,$03
   sts  twiflag,temp1
twi2exit: rjmp twi1exit
twi3:  cpi  temp1,$03
   brne twi4
   lds  temp1,TWCR
   sbrs temp1,TWINT
   rjmp twi3exit
   lds  temp1,TWSR
   andi temp1,$f8
   cpi  temp1,$40  ;$38,$40,$48 见p97
   brne twi3_2
;   call _W1ms
   ldi  temp1,(1<<TWINT)|(1<<TWEN)
   sts  TWCR,temp1
   ldi  temp1,$04
   sts  twiflag,temp1
twi3exit: rjmp twi1exit

从机的初始化:16M晶振
ldi  temp1,0b00001111
out  PORTD,temp1
ldi  temp1,0b00000011  ;PORTD |GND | GND | GND | GND | XB  | XA | SDA | SCL |
out  DDRD,temp1

i2c_init:
in  temp1,SREG
push temp1
cli
ldi  temp1,$00  ;
sts  TWCR,temp1
ldi  temp1,$03  ;
sts  TWAR,temp1
ldi  temp1,$c5  ;
sts  TWCR,temp1
ldi  yh,$00
pop  temp1
out  SREG,temp1
ret

从机TWI中断:
twi_int:  in  temp1,SREG   ;temp1为中断内临时数据寄存器
    push TEMP1
    push temp1
    push temp2
    lds  temp1,TWSR
    andi temp1,$f8
    cpi  temp1,$a8     ;sla+r已被接收,ack返回,写入数据
    breq twiint_2
    cpi  temp1,$b8
    breq twiint_2
    cpi  temp1,$00
    breq xxy
    ldi  temp1,(1<<TWINT)|(1<<TWEN)|(1<<TWIE)|(1<<TWEA)
    sts  TWCR,temp1
    jmp  twiint_4
xxy:   ldi  temp1,(1<<TWINT)|(1<<TWEA)|(1<<TWEN)|(1<<TWIE)|(1<<TWSTO)
    sts  TWCR,temp1

    jmp  twiint_4

twiint_2:
    ldi  temp1,$05
    mul  yh,temp1
    mov  zl,r0
    mov  zh,r1
    subi zh,-$40

twiint_3:  cpi  yh,$0b
    breq twiint_5
    inc  yh
twiint_40:  ldi  temp1,(1<<TWINT)|(1<<TWEA)|(1<<TWEN)|(1<<TWIE)
    sts  TWCR,temp1
twiint_4:  pop  temp2
    pop  temp1
    pop  temp1
    out  SREG,temp1
    reti
twiint_5:  ldi` yh,$00
    ldi  temp1,(1<<TWINT)|(1<<TWEN)|(1<<TWIE)|(1<<TWEA)
    sts  TWCR,temp1
    rjmp twiint_4

网友A:
把从机取了,用电阻下拉,看应答能过不。

网友B(2013-07-14):
从机接收做一下延时吧,太快了,可能主机还没发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