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168的AD口和TWI口是否能同时使用

楼主(2011-12-24):
原来的PC4和PC5没有接任何东西,但是使能了AD功能。现在要使用TWI功能。
PIC的单片机会有选项表示该引脚是什么功能,但是atmeg168没有明确说明。
请问是否我使能了AD功能,但是将引脚设为数字功能,即可使用TWI模块

网友A:
是的 AVR 的io 口, 作为外设使用时, IO 数字输入功能仍然有效. 但模拟输入的使能有专用寄存器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