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鉴赏下,我设计得用mos管控制电源的导通

楼主(2011-12-24):
这是给一个飞机提供电源的,大家知道,飞机起飞会出现电压浪涌和跌落

这两个PMOS管分别为大功率的和小功率的,当悬空的时候,关闭,当switch接地了,这时候导通。。

先当于控制电源的开关把

楼主:
下面的PMOS起到驱动上面的大功率PMOS的作用。。电阻的作用是起到拉高和置低。。大家觉得如何?

楼主:
现在应该很流行图腾柱的方法,我也想用图腾柱,感觉挺好,但是老师不让,所以还是用这个了

网友A:
28V_former是输出吗?

网友B:
鉴赏得很疑惑。用两个MOS是为了高的电压增益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28V_former是开关的输入,28V_IN是模块电源的输入,也就是两者在mos导通时一样,但是mos不导通的时候就关闭了,此时28V)FORMER还是高电平,28V_IN就是悬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了驱动能力吧,担心驱动不够大功率MOS,而老师又已经说了不许用图腾柱驱动了,所以没得办法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接法不能增加驱动能力啊,小功率mos无法将大功率mos的G极拉到0。
另外,不明白这个和浪涌有什么关系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担心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D:
MOS管需要的驱动功率可以很小也可以很高,普通电源开关只需很小的驱动功率就可以了,
高频PWM开关时才需要大一点的驱动功率。你这里的U3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E:
什么飞机

网友F:
不知道你为什么用3个电阻?

网友A:
大部分MOS管的G、S电压极限是20V,这里加到了28V,不可以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人家可是有分压电阻的!

网友A:
的确是。但我就是不明白,楼主的电路中的下面的MOS管(U3)有啥用?去掉后不是也一样可以工作吗?
(去掉U3后,把R2、R3短路)

网友F:
多加一个电阻栅极电压也不会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