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变量值作为地址赋给指针

楼主(2011-12-24):
(无正文)

楼主:
是把a的值做为地址

网友A:
LZ 2楼的写法是对的。

楼主:
假如int *p = (int*) a;
p的值不还是a的值吗?
我是想让P等于首地址=0x80000000处的值

网友B:
type *p = (type*)(*(typeA*)0x80000000))
楼主要的是这个吗?

网友C:
通过指针

楼主:
debug误导我了,是这么简单的

网友D:
为什么我点回复不刷新呢?总是弄好多重复的

网友E:
俺这么写:“定义了一个常量指针,就等于定义了一个数组。”
所以:
main()
{
type *p=a;     type  b;

b=p[0];
b=p[i];
// 读首地址为a 的任何数据 ……
}

、、

网友F:
用数组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