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忘记阻抗匹配了,怎么办?

楼主(2011-12-24):
画PCB时候有个网口,RX+ RX-   TX+ TX- 这两对差分信号随随便便的画了,忘记做成阻抗100欧的,现在板子已经回来了,调试不通过,怎么办?

另外补充:现在把PCB板子上的网口对着我的电脑用网线连接起来,电脑显示连接正常。PCB板子上的网口的灯闪烁的貌似挺正常,这说明了什么?

楼主:
我PCB上是这么连接的

楼主:
但是PCB上TX+ TX-  和 RX+ RX- 是随便画的

还有一个问题:如上图所示,我加了两个50的电阻连接到电源做成匹配,还可以把这两个电阻弄成下拉的接到地上,(大多数PHY芯片datasheet都是这么给的电路连接方法,包括我的datasheet),但是这两种方法有什么区别?
当时我问过一次,但悟到现在也还是不明白,当时得到的回答是偏置用的,是不是没有大区别,因为它们是差分信号,类似于交流电,所以接到电源上和接到地上没有区别?
或者说偏置成电源或者地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既然电脑显示连接正常,这就说明物理层连接没有问题。好好检查mac和phy之间的连接吧,或者phy配置是不是有问题。先不要怀疑匹配100欧的问题,100M的差分信号频率很低了,我曾经飞线过3厘米2.5G的信号,都没有问题。另外50欧上拉是给变压器抽头偏置用的,要看变压器的手册才能找到答案。

网友B:
只能在配线中加进去,阻抗匹配以后,会比较稳定

网友C:
如果走线不长(估计你的PCB也不会是大板吧),那么问题肯定不在差分线上,仔细检查前级电路和器件吧,当然,正式生产时应该正确设计PCB连线,毕竟事关稳定性、EMC等指标。

网友D:
很多情况,阻抗是信号传输线的阻抗,并不是端口的阻抗,485是120欧,是它外面挂了个120欧的电阻,它本身的内阻是很大的。
以太网的双绞线是100欧,应该并不代表芯片的阻抗是100欧吧,但是那个网络变压器的阻抗是100欧
先把画错的线割了,用网线的双绞线代替,先调通了重画板,再画错就打屁股

楼主:
终于调试通过了。
按照大家给的意见,着力于单片机和PHY之间的调试,最后果然发现了问题。
我发现调试不通过的时候是真的涨能耐啊,凡是不懂的地方,马马虎虎的地方,可疑的地方,全部不放过,活生生的给逼出来的。有很多细节的地方,平时不注意的,都因为调不通 而注意起来。
看来不用打PP了。
最后是发表感谢演讲:
先感谢国家,然后感谢4楼给力的答复,您的答复正好是我问的,再感谢chuanyang 和 蚂蚁两位大师,提供了解决办法的做事方法,再感谢所有答复的人,谢谢你们的热情帮助,最后感谢调试不通过,mlbz真有意思。
此致
    结贴!

网友E(2012-07-19):
请教,是TX+和RX+是一个差分对还是RX+和RX-是一个差分对?

网友F:
当然是字母相同,+-号为一对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