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张原理图

楼主(2011-12-24):
附图是一个电动车BLDC的控制板,stm8方案的,好像市面上这个板子卖的挺火的,但都没原理图。哪位大侠有它的原理图和例程,奉献下!响应下党的号召,为广大电工服务嘛!哈哈!

网友A:
这个原理图不好找吧

网友B:
这样的原理图一般是不会公开的

网友C:
如果能找贴片板子的生产厂家, 说不定能够要到. 我看也不复杂, 真要研究的话, 自己摩一下吧

网友D:
看上去不是很复杂. 如果是做这行的, 又有实物在手, 稍稍研究一下就能做出来了吧?

楼主:
看来只能自己抄了!

网友B:
自己弄吧

网友E:
楼主抄好了,共享一下吧

网友F:
楼主抄好了,共享一下吧
引用 网友E:

楼上真直接

网友G:
呵呵,抄板子容易,但能做出同样参数的电机就不容易了,找不到相同的电机,抄板子只能是白费力气,: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