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外壳接地,使用电阻和电容接地?

楼主(2011-12-24):
看到淘宝上的广告

   (6)USB座的外壳通过电阻和电容并联接地(很多商家将此简化,而是直接接地),与原装JLINK V8相同.

为什么使用电容和电阻呢?而不是直接接地???

这个有什么优点????

我自己有一个稳压电源,外壳接地,也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地。

我记得保护地,要求是电阻小于多少。这和上面的要求冲突呀!

网友A:
这个是为了保护两边的系统底没有直流电平差或者漏电才这样干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计算机电源、插座、户内走线很多都不符合规范,按理说是可以直接接的,用电容是不得已的办法,其实不是商家为了简化,一个电容才值多少钱?贴片的不到1分,现在1分钱可以干啥?是因为没有想到这么恶劣的情况。国内实情就是这样,安规是一套,干的又是一套,电脑开关电源偷懒,插座少根地线,这些设计贵的东东的地方才有利可图,电容没有。

另外这里的接地是为了提供公共的电压参考,不是为了安全保护。

楼主:
这个是为了保护两边的系统底没有直流电平差或者漏电才这样干的

这个没搞到底是什么!

另外这里的接地是为了提供公共的电压参考,不是为了安全保护。
这个也没有明白。公共电压参考,也需要小电阻链接呀!否则电势不同呀!

楼主:
ps,没想到楼上是 深入浅出AVR单片机的作者。那本书写的不错。真是作者自己写的。环形缓冲区,以前怎么都搞不明白,你的一看就ok。

网友A:
你想想台式机的机箱经常带电,就知道原因了。

楼主:
机箱外壳带电的原因是因为滤波的Y电容组成分压,而中间保护地没有接,导致的。

而usb外壳为什么不是直接接地,而是通过电容,电阻接地???????

这里不需要滤波吧????而且好像是通过rc接地,比直接接地更好?我是奇怪这个。

网友A:
直接接地,会把计算机外壳上漏的电引过来。

楼主:
直接接地,会把计算机外壳上漏的电引过来。
引用 网友A:

两个问题:
1:经过电容后,那么地电压还是大地电压吗????(虽然交流肯定是)

2:浮地,接大地后,就是实地了???为什么浮地不电人?而实地电人呢?
我觉得是实地,形成了电流通路。而浮点无法形成电流通路,即使存在电压,因为无法形成回路,而只能同步电压,无持续电流存在。

网友B:
所谓浮地只是概念,没有绝对浮地的系统,usb插头插上的时候经常会有火花,就是两边的电位不等导致的,RC并联处理应该是想减少usb插拔的时候EMC问题

网友C:
两个问题:
1:经过电容后,那么地电压还是大地电压吗????(虽然交流肯定是)

2:浮地,接大地后,就是实地了???为什么浮地不电人?而实地电人呢?
我觉得是实地,形成了电流通路。而浮点无法形成电流通路 ...
引用 楼主:

第一句话真没看懂。
什么地电压还是大地电压?
你的意思是指,系统地,与大地的关系吗?
系统地是系统地,大地是大地。
两种地而已。
第二句话,浮地不电人,实地电人?
什么叫实地
我只知道浮地和大地,没听过实地,你自己创的词?

网友D:
兄弟,答案找到了吗?
没找到来这里看看

网友E:
保护地与大地是需要很好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