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分,抢答关于CFA(交流反馈运算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11-12-24):
50分,又来抢答关于CFA(交流反馈运算放大器的问题)来自于华成英第四版p310
如图一
书上说:同相输入端电流In=Ii
反向输入端电流In=-Ii。凭什么呀?
还说正反相的输入电压Up=Un,也百思不解!

我感觉至少输入级对正相输入端的电流进行放大了啊 ?最后反相的电流应该大才对呀。
高手,我等你的出现。不要让我失望!

网友A:
re LZ:

不用纠结了,那原本就有误。应该是相差将近ββ倍。

CFA的输入和VFA不同,按理想化理解原则上CFA的负输入端是正输入端的跟随输出,相当于内部存在着一个电压跟随器(正端为跟随输入——高阻,负端为跟随输出——低阻)。CFA根据其负输入端上的电流确定输出电压的大小,这有别于VFA根据正负输入端的压差来确定其输出电压。对于理想的CFA来说,由于其正负输入端存在的这种电压跟随关系,正负输入端电压无需反馈就是近似相等的。由于CFA的跨阻(输出电压与负端输入电流之比)非常大(类似于VFA中的开环增益),引入深度负反馈后,负输入端的电流近似为零(虚短)。所以,粗看起来似乎CFA和VFA的“虚短”和“虚断”是一样的,其实不然。

楼主:
2# HWM 哦,原来是这样。其他的说的都很在理,但是唯独对  “对于理想的CFA来说,由于其正负输入端存在的这种电压跟随关系,正负输入端电压无需反馈就是近似相等的”   这句话不太理解。可以再详细解释下吗?

网友B(点评):
我想应该是采用了射级输出的形式输入,所以正负端电压跟随了

网友C:
我的意思是问,怎么从图中看出他是一个电压跟随器?

楼主:
书上说:“因为前级电路均为电流模电路(哪个前级?所以管子极间电容所在回路均为低阻回路,因而电路中唯一的高阻节点为图中所示的z点)”这句话的所以,因而为什么那么难理解呢?到底是怎么推导的z点阻抗高的?还望高手赐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B(2013-01-08):
同问啊,刚好看到这儿,不懂这句话:“因为前级电路均为电流模电路,所以管子极间电容所在回路均为低阻回路,因而电路中唯一的高阻节点是图中的Z点”

网友D:
估计是对的,因为这种关系是这种电路最基本的定义。电路是按照定义矩阵所设计的。就跟网卡一样,不管是哪家公司生产的芯片,都必须满足IEEE802.3协议标准。这个也一样。
第一代:1968年;第二代,1970年;第三代,1995年,第四代,??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根据管子伏安特性知:很小的电压变化会导致极大的电流变化,反言之,电流变化很大,而电压却几乎不变,于 ...

嗯,谢谢您。书上也是说be间电压变化不大,所以电阻很小,然后又说共射电路的极间电容较大,这个是由于电压放大导致的么?还有个问题是Z点阻抗的问题,书上说是第一级的输出电阻与第二级的电阻并联得到,从反相端看进去的输入电阻应该怎么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谢谢您。书上也是说be间电压变化不大,所以电阻很小,然后又说共射电路的极间电容较大,这个是由于 ...

第一个问题没看到,
第二个问题我也困惑过,其实是误解了:注意这里的“前级的输出电阻”(就是你说的第一级)并不是单位增益缓冲器的输出电阻(也就是你问的反向端看进去的输入电阻-这个电阻很小的,怎么可能并联得到高阻),这个前一级指的是T5T6T7T8这个镜像结构(起到隔离单位增益缓冲器和输出缓冲级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没看到,
第二个问题我也困惑过,其实是误解了:注意这里的“前级的输出电阻”(就是你说的第 ...

嗯,你说的跨阻放大级隔离作用是不是相当于一个缓冲级(类似于我们通常所用的电压跟随器)呢?另外还有个疑问就是这个运放是不是只需要一个输入端呢,反相输入端或者说同相输入端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嗯,谢谢您。书上也是说be间电压变化不大,所以电阻很小,然后又说共射电路的极间电容较大,这个是由于 ...

这个电路是两个模块的组合,电容C为界。C后面的缓冲器就是解决Z点高阻的(电压输出),C前是个完整整体,不能分了。T1-T4作用是迫使两输入电压相等的,蓑衣书上没什么问题。具体细节见1988年布朗首发**A precision。。。。。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是两个模块的组合,电容C为界。C后面的缓冲器就是解决Z点高阻的(电压输出),C前是个完整整体, ...

您看这个图是CFA的并联负反馈电路图,书上说放大的是输入端的差值电流,这里有点不明白了,假设同相端的电流为Ii,则很明显放大的是In,而这个不是所谓的差值电流。
您说的T1-T4迫使输入电压相等指的是射级输出的输入形式吧,那么此处的Un是否接近0电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看这个图是CFA的并联负反馈电路图,书上说放大的是输入端的差值电流,这里有点不明白了,假设同相端的 ...

如果你同意Ii不等于In,而且Ii<<In这一点的话,你会发现,那两页你是在看不下去了,很多地方都是错的,亮点是结论是对的--符合CFA的特征。
我差很多资料想了解CFA,未果,似乎此方面专业书籍电子版很少。不过有一个小小收获,贴出来两页供大家参考(明显逻辑缜密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看这个图是CFA的并联负反馈电路图,书上说放大的是输入端的差值电流,这里有点不明白了,假设同相端的 ...

Ii远远小于In,那么差值就是In。逻辑是通的。
你的第二句话这就是2楼想要表达的,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是两个模块的组合,电容C为界。C后面的缓冲器就是解决Z点高阻的(电压输出),C前是个完整整体, ...

不好意思,本来想要讨论的,不过就CFA而言我所知仅为皮毛,顿时语竭词穷。感觉你说的有理,细分一下对初学者如我更容易理解些罢了。不得不承认,华书似乎是抄袭的,错讹太多了。那两页吃太多亏了

网友D:
附件是OP260手册,很多书上都是按照这个写的,比如增益带宽积问题。
不信你随便翻开哪本模电,说来说去,转来转去,都是这点东西,没什么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附件是OP260手册,很多书上都是按照这个写的,比如增益带宽积问题。
不信你随便翻开哪本模电,说来说去, ...

先收下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你说的跨阻放大级隔离作用是不是相当于一个缓冲级(类似于我们通常所用的电压跟随器)呢?另外还有个疑 ...

算了,你别被我搅混了。你就知道这一级指的是“T5T6T7T8这个镜像结构”,输出电阻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底谁错还不一定吧?顶楼的图和14楼的图,是一样的??对两个不一样的电路,比较电流大小,有意义吗? ...

如果顶楼的图的确是CFA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的话,那么14楼中用CFA的简化结构,可以代表顶楼的啊。你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看这个图是CFA的并联负反馈电路图,书上说放大的是输入端的差值电流,这里有点不明白了,假设同相端的 ...

书上哪里看到的这句话?可以贴图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帖子发过没多会我就看到了,但是不明白你说人家哪地方错了,后来了看了后面的说差b*b倍,我还是不明白 ...

上原书截图,请大师看有问题否,或是确实如你所说我们确实迷路了

网友B(点评):
根据HMW老师的话我感觉书上这句话是错的,两端电流是不相等的,电压跟随不会导致两端电流相等,而是电压相等而已。只有虚断才会至此结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原书截图,请大师看有问题否,或是确实如你所说我们确实迷路了

前面已经早说了,此地有误,CFA的正负输入端电流不可能恒等(近似也不成)。

CFA的“虚短”由器件内的“跟随器”保证,正输入端呈现高阻(理想为无穷)保证正端“虚断”,负输入端呈现低阻(理想为零)由深度负反馈保证其“虚断”。

网友A:
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你同意Ii不等于In,而且Ii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你的回复,首先要说明的是Ii指的是同相端(图中为接地的一端)的电流,请不要弄错了!所以可能你把反相端的I1理解为了Ii,还有分享的这几页书确实讲的比较好,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书上哪里看到的这句话?可以贴图看看吗?

这个是书上的原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面已经早说了,此地有误,CFA的正负输入端电流不可能恒等(近似也不成)。

CFA的“虚短”由器件内的“ ...

HWM老师说的很在理啊,理解了CFA虚短虚断的原理了!它和VFA有本质的区别啊!
按照此分析Un应该是接近0的,In也是接近0的,但是这是理想条件下得出的,实际上In和同相电流Ii应该是不会相等的,至于书上说放大的是两端的差值电流这句话是否是错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书上的原话

你看书比我还细

网友B(点评):
额,只是看到这里有些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你的回复,首先要说明的是Ii指的是同相端(图中为接地的一端)的电流,请不要弄错了! ...

没,我没弄错。
其实我知道的不比你多多少。
我的理解是:反相输入端的电流In 镜像传递到 Z点,通过Rz和Cz接地被转化成电压,然后输出。以上即关心的“电流信号变电压输出”。
就此电路言,差值电流约等于In。

我的解释仅局限此图,也仅局限你我初学者之间交流。所涉猎狭窄,难免贻笑大方,还望包含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我没弄错。
其实我知道的不比你多多少。
我的理解是:反相输入端的电流In 镜像传递到 Z点,通过Rz和C ...

多谢你的指教啊,问题要讨论才能得到解决,过程中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我同意你的前半句而不同意后半句差值电流为In。我的理解是不看差值电流,只看反相端的净输入电流,而且这个输入电流与同相端的电流应该是不相等也不近似的,这与书上的In=-Ii是相悖的。我觉得输入端的单位增益缓冲器对电流来说应该是个放大器,不是单位增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你的指教啊,问题要讨论才能得到解决,过程中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我同意你的前半句而不同意后半句差值 ...

同意最后一句之前的话。但最后一句:是这样的,包括参考15楼文献,单位增益,不是电流的增益,指的是电压,就是“强制Up=Un”这一句。故言单位增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意最后一句之前的话。但最后一句:是这样的,包括参考15楼文献,单位增益,不是电流的增益,指的是电压 ...

呵呵,确实是这样的,是我的理解有误,单位增益确实是对电压而言的,谢谢你了!

网友E(2013-06-29):
华书此处可把我困扰了,很长时间,但又无法从其它资料中证明他此处有误,困扰,困惑,.....今天看了你们的讨论,方有一种释然,我的理解是IN=BBIi(B是三极管的放大倍数)VZ=VO,VF=VN,VN=VP。输入和输出缓冲器都是电流放大器,而且是双极放大,镜相电流源的输出电阻无穷大,它和Z点及输出缓冲器把IN电流转化为高电压VZ并输出,输出电压为VO。如用反馈电阻R2,R1把反相输入端和输出端VO连接并接地,此时责IN=0,Ii=0(虚断)

网友E:
在负反馈网路中,当有信号输入时,先是信号在输入端被增压,在正相输入端增压的同时差值电流IN在反相输入端被输出,同时正相输入端流入纯输入电流Ii(Ii被放大BB倍并镜相输出IN),镜相输出的IN在Z点处被转化为高电压VZ并输出VO,VO被反馈电阻R2,R1分压并转化电流从R1处接地,且分压信号负反馈回反相输入端,此时反相输入端输出信号IN被负反馈信号影响使IN=0(虚断)

网友:
电流反馈运放,和电流没有任何关系,虽然使用了很多电流源。
输入和反馈依然都是电压。
对于电压串联负反馈来说,显然这个书里的电路,存在负反馈,可以稳定,所以在稳态,同相端和反相端电压几乎相等。
从小信号的角度来看,都是标准的电压放大器,和电流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电流反馈运放这种说法,只是区别于差动放大电路的另一种形式的电压放大器而已。看来老外也有晕菜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