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的布线问题

楼主(2011-12-24):
小弟菜鸟,请前辈们多指点:
晶振与表层地、底层地和中间层地的具体布线应该怎样处理?如图的CLK区域该怎样理解?是否因该是中间层成单独区域然后一点接(如图),底层全铺,表层环绕一层地?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这样做,如果晶振在表层,
那晶振表层 器件底下铜皮挖空,同时禁止其他走线
相邻的内层,同样铜皮挖空,同时禁止其他走线
在相邻的内层,可以不管了,整体铺铜。
以上只是建议,自己酌情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JJJYUFAN大哥,你说“相邻的内层,同样铜皮挖空,同时禁止其他走线。在相邻的内层,可以不管了,整体铺铜。”这里边的两个相邻的内层怎样理解?比如是直插式晶振,顶层的晶振下面铜挖空,中间层(不论是电源层还是地层)的这部分也挖空,只留底层可以全铺铜?

网友A:
比如层叠这样 顶层 内层1 内层2。。。。底层。
器件在顶层
内层1 器件底下挖空
内层2 及以下可以不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JJJYUFAN大哥,谢谢你的解答。真是好人啊!

网友B:
鼓励更多的人回答

网友C(2012-08-25):
回复 网友A:

器件底下挖空,如何操作,请指教。

网友D:
用keepout画闭合区,覆铜后再删除keepout线。

网友E:
我也顺带问问:晶振在顶层的话,第二层如果是全是铺地,第3层的信号线从那走过会不会有问题?我觉得由于第二层地的作用,第3层及往下的层应该可以在那走线,当走线密度较大的时候,寸土寸金啊!
个人理解....

网友E:
CLK包地这种做法,我也不大清楚!

网友D:
LS,内电层无需这样做,晶振层这样做就比较理想。

网友F:
晶振 ,如插件的晶振。内层走线也应该离管脚远一些。如果可以最好包地。 晶振底下顶层最好别走线。 内层 如果完全有平面层 隔开的话。不影响的。  当然如果条件可以的话。还是尽量不走和避开远一些。

网友G:
有条件的话可以换成贴片的

网友C:
谢谢大家支招

网友H:
为什么要将晶振表层地挖空了,我看有些图还要将晶振外壳与表层地相连接使用啊。

网友I:
可以将晶振和时钟线包地进行保护,挖空就在内电层放置铜皮啊

网友J(2015-03-14):
个人理解是这样:内层和底下挖空应该是为了防止晶振干扰到地,从而引起一些辐射发射的问题,晶振的地应该是就近返回器件的地上去的吧。
至于CLK信号,地应该是要远离它好一些吧?
我也是刚刚工作不久,也有很多PCB Layer的问题需要学习,大家一起讨论讨论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