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层板地层的问题

楼主(2011-12-24):
小弟菜鸟,请求前辈们多多指点。

假设中间层是地层,表层也铺了接地铜。红色为表层铺铜,绿色为为中间层的地平面,那么右下角的区域,表层有铜,对应的中间层没有铜,这种情况是否会产生噪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右下角区域的底层铺铜应该如何处理?补充问题:在有中间地层的情况下,在表层和地层铺铜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网友A:
这样铺铜,问题不大,有没有噪声不敢肯定,不过这样难看是一定的
你可以这块切掉,和内层一个形状,可以缩进些
当然,整体铺铜,还要多打些过孔,几个层面的GND网络

楼主:
2# jjjyufan jjjyufan大哥 ,绝对的 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