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控制电路的MOS管为什么会烧掉啊??

楼主(2011-12-24):
电路如下图所示:这个电路有时出现烧AO4419的情况。。。。为什么?电路上有神马缺陷??输入电压为10~16V。多谢哦!!

楼主:
大家圣诞快乐,都去玩去了?

网友A:
注意功率是否超了,首先要看以下输出电流情况可能是超了

楼主:
测试发现瞬间接通电流超过50A,有无办法降低一些??

网友B:
后面负载峰值电流多大?不大的话考虑串限流电阻。

楼主:
不能限流,负载电流很大的说。。。。。。。

有无妙法?

网友C:
不能限流,负载电流很大的说。。。。。。。

有无妙法?
引用 楼主:

电流超限(AO4419的脉冲最大电流才40A,持续电流不到10A),只能换电流更大的管子。

网友D:
用两个AO4419,一个接个功率大的电阻,控制它先开,一个现在接法,在第一个启动后100MS开,然后再延时关闭第一个。这样会不会解决冲击电流?

网友D:
估计是SW_B+有很大的电容,造成启动电流大。减少电容也是个办法。

网友E:
R560减小R502增大。试试

网友F:
楼上说得似乎挺有道理。
学些!

网友G:
吧那个180K和4.7K电阻减小十倍,或者用加驱动MOS,这个开启速度太慢了,自己拿结电容和180K算一下需要的开启时间,不少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