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Actel常见问题以及设计技巧(不断更新中。。。)

楼主(2011-12-24):
1、问:发现Libero可以打开,但是Synplify和Modelsim不能用,提示License错误。
     答:license不能用很可能是你在环境变量设置的时候将变量名或路径设置错了,这样会导致Libero能打开,但是Synplify和   Modelsim不能用,另外还可能是你的License有问题,可以重新申请一个试试。

2、问:经常会出现打开Libero或Desinger或FlashPro的时候去Actel网站更新失败的提示,浪费很多时间,例如:Error: Update-check: Unable to download and read the data file:The connection with the server was reset,如何去掉?
     答:可以通过设置让其不去更新的,例如在FlashPro里面就可以在“File”菜单下的“Preferences...”选项中的updates,选择最后一项即可,这样每次打开的时候就不会再提醒了,Designer和Libero也同样。

3、问:每次综合完之后会出现“Checking  Design Rules, Please waiting”,需要较长时间,如何解决?
    答:可以在Libero主控面板上点击右键,然后选择“Confiure Projiect Flow”,然后找到里面有一个“DRC”的选项,将“Run DRC Immediately after synthesis”前面的勾去掉即可。

4、问:笔记本电脑没有并口如何通过并口下载呢?
    答:一般情况下通过三种方式:第一、购买一个笔记本的转并口卡,可以解决;第二、购买我们的USB下载器,FlashPro3;第三、找一个台式电脑。

5。问:RTC实验中用光盘提供的例程下载后,LED8没有任何反应
    答:下载完程序后,一定要拔出下载线,把1.5v的内核电压改为内核1.5V供电,如果没有拔掉下载线,因为JTAG口的nRST一直被下载线拉高,无法进入掉电状态。

6 .问:模拟部分的实验部分,直接下载光盘中的Pdb文件,但是实验现象与教程中描述的现象不符合,根本没有反应,为什么?
    答:模拟部分的实验都是要用到Fusion器件内部的flashmemery的,所以在下载文件时要指定flashmem配置路径,但是从光盘拷贝例程到本地机子时,工程默认的flashmem配置文件还是指向以前的路径,导致路径不对下载后无法成功完成试验。解决方法是在FlashPro软件中点击菜单中的configuration->PDB Configuration...,重新知道.efc文件的路径,efc文件都是位于当前工程下的smartgen文件夹下面

7.问:写完HDL代码后如何检查语法出错
  答:在hdl文本编辑窗口右击,从右键菜单中选择“Check hdl file..”就可以检查语法错误了,出错的原因会在下方的窗口中提示

8问:为何从Libero中无法打开ViewDraw?
  答:Libero默认是不安装ViewDraw的,ViewDraw官方不推荐使用,请使用SmartDesigner代替图形化的输入方式,如果你确实需要ViewDraw,请选择修复安装Libero方式,把ViewDraw安装组件勾选上。

9 问:Core8051的I/O口如何扩展成双向I/O口?
为了便于IC 设计,Core8051 IP Core 的I/O 口不提供复用功能,包括4 个8 位输入输出口、串行接口、计数器输入端和扩展存储器接口。如果I/O 要做为双向口应用,其基本电路结构图如图所示。这样对I/O编程时就与标准的51编程是一样的
为了实现下面的电路图,需要在顶层添加如下的语句:
  assign P0 = (P0out == 1'b0) ? 1'b0 : 1'bz ;

assign P0in = P0;

10问:如何仿真模拟部分,如电压和电流监控等
答:关于如何用ModelSim仿真Fusion的模拟部分,官方有一个很详细的说明文档,请参照www.actel.com/documents/analog_testbench_UG.pdf,另外正如下面所说的,仿真模拟部分的时候可能时间会比较长一些,请把仿真时间设大一点)

11 问Core8051不能成功?
    有两种原因
   1).直接拷贝光盘中的pdb文件下载却不成功
   答:不可以直接下载,要重新制定.efc文件和hex文件的路径,方法是在flashpro软件中点击configurate pdb file (在flashpro中切换到“advance display mode”(在菜单栏下面的倒数第四个图标)),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指定.efc和hex文件的路径
  2).自己参照书本例程却没有成功
  答:实验步骤出错,特别是RAM配置那一块,请仔细核对是否正确(例如流水线输出有否勾选,读写选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是否有复位端)

12   问: 下载器无法下载,提示
Error: Can't open Zeecube's Parport2k DLL.
Error: Failed to connect parallel port cable 'Parallel Port Buffer Cable' on port 'LPT1'.
    答:这个问题是因为并口的驱动没有安装好,有些时候可以正常下载但是过一段时间后又无法下载,这是因为安装了其他软件后导致与这个并口驱动相冲突的原因。解决办法:打开 Libero安装路径\FlashPro\Drivers\ psetup.exe ,点击Install按钮重新安装并口驱动后,退出后即可使用并口下载线

13 问:打开Synplify出错,提示:License for feature synplifypro is not available.
    答: Synplify只能选用Synplify.exe不能选用synplifypro.exe,更改的方法是:点击Synplify图标,从右键菜单中选择Profile..,把synplify的路径改为 libero安装目录\synplify\bin\synplify.exe

14问:程序只做微小的改动,如何才能最快把程序下载到芯片中
   答:布局布线时把下列的选项勾选上,进行增量编译,速度会快很多

15 问:在core8051的实验例程中,已经配置好了硬件,先只修改了单片机部分的程序,要把HEX文件下到FPGA中,请问有什么快速的方法?
      答:默认的情况下core8051软核时,把FPGA ARRAY和flash memory一起下载,速度比较慢,这时候在flashpro切换到“advance display mode”,这时候会出现action选项,在action选项的下拉箭头中选择“Program NVM”,另外在configure Pdb file中选择要下载的hex文件。然后就可以下载了,这样就不会再重新下载FPGA Array.速度会快一些。

16 问:有没有简便的方法不用每次锁引脚时都要一个引脚一个引脚地选择,直接导入文件就行了的.
    答:在Designer文件中锁定一次管脚后可以导出管脚锁定信息,以后就直接导入这个文件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在这个文件里面直接修改锁定的管脚号。导出引脚锁定文件的方法是点击菜单 File->Export->Constraint File 就可以了,文件是一个后缀为PDC。 导入的时候具体步骤:在Designer 布局布线前中点击 File_>import auxiliary file然后选择之前导出的PDC文件就可以了

17  问:如何让一个管脚不上全局网络
  答:可以通过对此I/O加约束来实现,如下,假设不想让CLK网络上全局布线网络:
        input clk /* synthesis syn_noclockbuf=1*/;

18 问:新申请了license,libero其他软件都能用,就是WaveFormer不能存储文件。
   解决办法:2009年11月份后申请的license不再支持WaveFormer软件的使用。可采用以下三种方式解决。
      1).在License.dat文件中加入以下代码:(License.dat用记事本或其他编辑器打开,代码位置可放在第一个INCREMENT前面
           FEATURE wflite syncad 14.15 permanent uncounted 3FD1A546409D \HOSTID=ANY ISSUER="TEAM LINEZER0"
           ISSUED=1-Aug-2008 ck=104
      2).自己写测试文件;
      3).在网络上下载一个WaveFormer的**版,下载链接http://www.3ddown.com/soft/27355.htm。下载完成后,点击Setup.EXE,在生成的文件中点击allproducts.exe 将syncad.lic复制到安装目录下。如:C:\SynaptiCAD\syncad.lic;在Libero软件主界面在WaveFormer图标上鼠标右击,选择Profile,然后点击Add,如下图所示。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1.bmp:

再按照下图进行配置,将**版WaveFormer的安装路径链接上来。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bmp:

然后选择OK,选择WFL_0这一项,如下图所示。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3.bmp:

楼主:
基于Actel FPGA的UART应用

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即通用异步收发传送器,工作于数据链路层,包含了RS-232、RS-422、RS-485串口通信。它具有传输线少、成本低和可靠性高等优点。广泛应用于通信领域、医疗及消费电子领域、汽车电子领域和工业及数据处理领域等。
  Actel公司免费提供两种形式的UART IP核:CoreUART和CoreUARTapb。CoreUART使用普通的总线形式,用户可以很方便的将它和其它模块进行连接;CoreUARTapb是基于APB总线形式的,它的好处是可以连接到Core8051或者是CortexM1处理器上,方便用户进行SOC设计,本文将主要介绍基于Actel FPGA的             IP─CoreUARTapb,其内部的设计原理与CoreUART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接口部分。
CoreUARTapb介绍
(1) UART协议简介
UART协议的工作原理是将传输数据的每个字符按比特位进行传输,之所以称它为异步的,是因为在传输数据时,不需要同时传送时钟。图1给出了它的工作模式。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02.jpg:

      图1 UART串行数据传输的格式
其中各位的意义如下:
●  起始位:发出低电平“0”的信号,表示传输字符的开始。
●  数据位:紧接着起始位之后是数据位,数据的个数可以是5、6、7、8等,构成一个字符,通常采用ASCII码,从最低位开始传送。
●  奇偶校验位:根据数据位“1”的个数确定为偶数(偶校验)或奇数(奇校验),以此位来校验数据的正确性。
●  停止位:它是1位的字符数据结束标志,可以是1位、1.5位、2位的高电平。
●  空闲位:处于逻辑“1”状态,表示当前线路上没有数据传输。
●  波特率:衡量数据传送的速率,表示每秒钟传送二进制的位数。

楼主:
最近的感悟:FPGA应用的两大方向就是控制类型(协议解析等)和数据处理类型(FFT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