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频率是否影响MOS工作在可变电阻区还是恒流区

楼主(2011-12-24):
pwm频率是否影响MOS工作在可变电阻区还是恒流区,记得有一次,pwm频率给的很低,MOS发热严重,然后VGS,VDS都没变,只是提高了一下频率,MOS就工作正常了

网友A:
按照开关损耗来说的话,频率高了损耗是大的。你这种情况应该是PWM波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