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243 端口可以并用不???

楼主(2011-12-24):
仅有一数据线输入74HC243,剩余的输入端口空着????还是可以并联起来使用???还是接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为什么呢???

网友A:
CMOS电路的输入端要接固定电平,电源或地都可以,并联使用的话也可以,有时为了增加输出驱动能力也会特意这么用。

网友A:
CMOS电路的输入端之所以要接固定电平是因为CMOS电路的输入阻抗很高,一点点空间电磁感应即可影响端口的逻辑状态,所以必须接固定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