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芯片PT2262经常烧,没办法

楼主(2011-12-24):
经常烧2262芯片,我怀疑是电缆上的感应电引起的,加了图中的虚线部分进行隔离(以前是17脚经过阻容耦合到电缆的),但还是会烧。
应该不是芯片质量问题,换了一个供货商还是这样。
补充一下:不管芯片怎么烧,三极管从来没烧。

网友A:
在电缆接口处对地加TVS

楼主:
回楼上的,我用过TVS,没效果后才换成三极管隔离,有时候芯片烧得很烫,但别的元件却没事,见鬼。

网友B:
12V怎么没有滤波电容?
电源上加滤波,2262的功耗很小,可以先串联电阻再电容滤波。

网友C:
把2262电源,不要接到12v上,接到R2左端,发送控制端接地。
这样,2262只有有按键时候,才上电。平时无电,就不坏了。

楼主:
这是楼宇对讲产品的编码部分,其实整机上有滤波退藕,其它无关的电路我没画出来。 我现在的板子芯片17脚输出和20m电缆之间是通过光藕隔离的,但有的还会烧,应该不是电缆感应电引起的。

楼主:
5楼的办法我试试,有的一会儿就烧,有的几年都不烧,但会烧的毕竟是少数,所以有没有效果至少等几个月后才知道。

网友D:
12v怎么供电的?开关电源?电容降压?

楼主:
12V是18V经过7812得来的。
18V电源是用工频变压器做的稳压电源,性能没问题。

网友E:
你光耦的输出端和芯片的电源是共用的么?如果是,那没什么隔离效果;如果不是,那很可能是12V供电造成烧芯片的

网友F:
经常烧2262芯片?是怎么烧的?
你可以通过一些可靠性机构来分析被烧的芯片,看看是怎么样烧坏的,这样的话,采取措施就比较有正对性。
仅供参考

楼主:
光耦和芯片电源是共用的,我想这样电缆上有感应电不会直接到芯片上,奇怪的是光耦从来都没烧。
2262芯片是怎么烧的?当然是烧得很烫,不知道原因。

网友E:
基于目前的描述,还是看下12V供电吧

网友G:
建议:将 D4、D5、D6、D7 换成 2.7K(不要小于2.7K) 的电阻。
长时间(通电10分钟)不按键时,PT2262 温度高吗?

网友G:
我手头上的PT2262 PTC手册只说 是CMOS工艺,没有各引脚的电气特性参数。
但从IC手册推荐的应用图来看,Ax、Dx引脚 似乎都没有 超过10VDC的。
当推荐应用电路 采用 12VDC为 VCC电源时,按键 通过 2.7K与10K 电阻进行分压 后 再给 Dx引脚。
而 用4.5VDC(通常认为是 3节电池)为VCC时 按键 就没有这个 分压电阻了。
如果 猜想成立, 那就是PT2262的 普通引脚 DC特性不 希望超过 10VDC。
当然,按键 会引起 电压的 抖动(在Dx引脚上)。

楼主:
谢谢各位的讨论,我一并回复下:
1,板子上还有其它IC,也是12V供电,没问题,可以排除电源本身的问题。
2,长时间(通电10分钟)不按键时,PT2262 温度不高。
3, D4、D5、D6、D7 换成 2.7K(不要小于2.7K) 的电阻,没有二极管隔离,那编码不就乱了吗?

网友H:
也有可能是按键引入的静电击穿。你的应用环境跟手持遥控器不同,遥控器是悬空的,也就是等电位的;而你的是“接地”的,最少是通过各种寄生电容接地的,电位差很大。也不排除其他浪涌途径,可以先保守地把电源、I/O按等电位原则用ESD器件全保护起来,如果故障消除,再排除法降低成本。。

楼主:
从几个地方拿的货,不会都是假的吧?

网友I(2012-03-22):
我用2262的时候也出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我的发送编码是通过与STC单片机的IO直接相连来改变状态的。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

楼主(2013-03-07):
引用 网友I:
我用2262的时候也出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我的发送编码是通过与STC单片机的IO直接相连来改变状态的。请问 ...

我的问题解决了,这一年来没有烧芯片,谢谢大家的参与。
解决方法就把芯片电压从12V降到4.7V,使用一个1k电阻和4.7稳压管.

网友J:
问题解决了就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