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驱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12-24):
我用这个电路作为pwm的放大电路,想把3.3v的电平放大到15v,用来驱动igbt,但是现在在pwm端只是输出8v的方波,并不是15v,我又量了一下Q2的c极,发现也是8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把后面的npn管和pnp管都去掉,现象也是一样,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另外怎么才能输出15v的pwm波?
谢谢!!!

楼主:
怎么发图?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怎么发图,百度上好像有写怎么发图,不过好像比较复杂,就没尝试过,要是可以插入图片就好了

网友A:
我试试看怎么发图,在         图片地址右键图片,选属性,复制URL那里的内容,然后粘贴到插入图片地址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晕死,不会,比如我电脑里面的一个电路图要发上去好像不行啊,要上传到什么网上的地方,然后复制那个URL,点插入图片,然后粘贴才可以,但是我不知道要把图片上传到什么地方,上一张是我QQ空间的,显示不出来

网友B:
即然QQ给了俺, 俺俺帮你贴吧, 你说8v是示波器测的峰值而不万用表测量的,那么
第一,D2对Q2的加速是画龙点津, 但Q1上加一个D1就属于画蛇添足, Q1的集电结不能正偏, Vce就会让Q2处于导通, D1要拿掉
第二,8V,不排除Q2的C,E焊反, 三极管的发射结击穿电压统常为7V, 再加上集电结压降, 就接近8V
3,对于20Hz而言,加速电路的时间常数要大于1/10脉宽,小于1/2脉宽,如果D=0.5,C1应取250~1000pF
4, R3太大,会影响上升沿,不过得看hFE

网友B:
不对,D2,D1都是无用的,要抗饱和,Q2的B极还要串两个二极管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