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求助关于ML0516的仿真

楼主(2011-12-25):
各位前辈, 我们有个新项目使用ML0516LBN的处理器,我从新唐那边拿到了NU-LINK-ME的开发板, 但是在连接KEIL UVERSION 4, 并且点击调试时,总是会提示错误, 如下图所示.
我是刚开始接触CORTEX-M0的处理器,请各位高手给予解决.

谢谢.

网友A:
NU—LINK型号选择对了吗?装驱动了吗?插硬件ICE了吗?

楼主:
型号选对了呀. 选的是NUVOTON NU-LINK MO DEBUGGER
驱动也装好了.
我用的是NUVOTON给的开发板, 型号是NU-LINK-ME, 它和另外一块ML0516的最小系统版连在一起的.

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 我不知道我的设置是否正确. 见下面的图

网友B:
Keil 完全没侦测到 Nu-Link-Me连接在电脑上,
严重怀疑USB线是不是断了? :funk:或者换块板子试验一下。

楼主:
Keil 完全没侦测到 Nu-Link-Me连接在电脑上,
严重怀疑USB线是不是断了? :funk:或者换块板子试验一下。
引用 网友B:

你好, 请问如何知道Keil侦测到NU-LINK-ME连接到了电脑上?
我的NU-LINK-ME是通过MINIUSB线连接到电脑上的,当点击仿真的时候,板子上的几个灯就红绿交替的闪烁, 但是过一会就显示下载失败了.

网友C:
先用ICP软件连上看看能不能识别芯片,再确定下一步。最近我很忙,每天只有几分钟在电脑边,要不然可以“衣果聊”一下,呵呵。

楼主(2012-01-28):
我知道原因了, 是由于我的用的KEIL的版本太低了, 狂晕啊.
搞了好久才知道.

网友A:
哈哈。另外,旧版本的NU-LINK有一个电阻,要从1K改成功100欧姆左右,
就是NUC12SRE3AN的SPI模拟SWD上串在MISO和MOSI间的那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