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CCS3.3.816中使用F28016的问题

楼主(2011-12-25):
用的仿真器是XDS510LC,软件平台是CCS3.3.816,目标板为自制的F28016电路板,发现个问题,我在CCS3.3.81.6平台下使用Sstupccs,安装好XDS510LC驱动后,并没有发现里面有F28016 XDS510USB的选项,只有F28016 XDS510的选项

楼主:
如果选择无USB后缀的,进入CCS后不能连接

网友A:
F2812 CDS510 呢

网友B:
需要下载什么插件或者补丁解决吧

楼主:
选择有F2812 CDS510 USB则F2812目标板正常连接

网友C:
可以不可以选择其他器件来代替

网友C:
使得XDS510LC可以正常连接CCS3.3.816,猜的哦

楼主: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2082
Fatal Error during: OCS,
Device driver: Emulation Connection Loss Detected on Target CPU.
It is recommended to RESET EMULATOR.  This will disconnect each
target from the emulator.  The targets should then be power cycled
or hard reset followed by an emureset and reconnect to each target.

I/O Port = 510

Board Name: F2808 XDS510USB Emulator
Cpu Name: cpu_0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again.
Cancel:                Remain disconnected from the target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网友D:
估计是连线的问题

楼主:
我也估计是,我是自制的标准JTAG接口转10脚JTAG

楼主:
现在关于Setup CCS的选择,我还是不明白可以不可以选择F2808 XDS510USB

网友E:
你是说来代替不存在的F28016 XDS510USB。?

楼主:
OK,结贴了

楼主: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F:
选择有F2812 CDS510 USB则F2812目标板正常连接

耳鼻喉医院
武警南京医院

网友G(2012-12-26):
最后怎么解决的呀
我用的也是仿真器是XDS510LC,软件平台是CCS3.3,自制的F28016电路板,CCS3.3平台下使用,Sstupccs没有发现里面有F28016 XDS510USB的选项,只有F28016 XDS510的选项

网友G:
需要安装什么插件么  但在网上并没有发现相关的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