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1-12-25):
阻抗匹配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
低频电路里面输入阻抗比较大大,输出阻抗比较小,但是高频里面要求输出阻抗50,输入阻抗50,传输线50,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阻抗匹配是指负载阻抗与激励源内部阻抗互相适配,得到最大功率输出的一种工作状态

网友B:
传送信号时,若导线阻抗出现不连贯的现象,信号便会被反射回去

回送损耗是用以衡量两个受控阻抗值是否对准的标准

网友C:
阻抗匹配在高频设计中是一个常用的概念。是微波电子学里的一部分,主要用于传输线上,来达至所有高频的微波信号皆能传至负载点的目的,不会有信号反射回来源点,从而提升能源效益。

阻抗匹配是指负载阻抗与激励源内部阻抗互相适配,得到最大功率输出的一种工作状态。对于不同特性的电路,匹配条件是不一样的。在纯电阻电路中,当负载电阻等于激励源内阻时,则输出功率为最大,这种工作状态称为匹配,否则称为失配。

网友D:
实现信号的最大的传输.最少的反射与损耗

网友E:
高频50欧姆阻抗是美国军方当年研发天线时约定的一个固定阻抗,约定这样一个阻抗的好处是以后的端口直接向50欧姆匹配,类似于一种标准。高频电路和低频电路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高频/射频电路更关注能量的传输,而低频领域更关注电压增益。匹配就是使源的功率能最大地传输到负载。楼主如有兴趣可搜索一下“史密斯圆图”或”smith ch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