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ADC能采样正弦信号吗

楼主(2011-12-25):
(无正文)

楼主:
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可以的,但是要注意信号的幅度不要超出I/O口承受范围,并且不能采样正、负电压都有的正弦波。

网友B:
再就是注意采样率

网友C:
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看明白问题。

网友D:
当然可以了 数字示波器里面负责采样信号的不就是ADC嘛、“瞬间”的看信号,其电压是固定的。就像采样直流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