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两片AT24C02与单片机如何连接

楼主(2011-12-25):
两片AT24C02与单片机如何连接,要求片1写入数据通过单片机读到CPU50H处,再写入片2的60H处,麻烦高手给下程序和仿真,谢谢了哦

网友A:
晕翻,,.24有地址啊。

网友B:
硬件有地址选择端,用起来就可以了。楼主的“单片机”涵盖范围有点广哟,把所有机型都给你写一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有地址啊,但是一片的我会写,两片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B:
你I2C总线上跟在启动位后面那个字节是干嘛用的?

网友C:
地址位设置不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
5# NE5532 我知道,一片的时候能用,要读出再写入第二片我就不知道该怎办了

网友B:
思维僵化啊,你读一个数据块出来(最好是页面的整数倍),存在内存数组里,再写到另一块里去不就OK了?

楼主:
8# NE5532 我是直接定义了一个数组,把它写入片1然后读出来

网友B:
只要能操作1片的读写,2片爱怎么倒腾都可以啊,不知道你在纠结什么。你说不清就画流程图哈。

楼主:
10# NE5532 我也说不好了,你可不可以发一个到我邮箱里啊,谢谢了
l55454885@163.com

网友D:
中**亲的爱是伟大的,但是也培养了一批不能自立的一代。

网友A:
:L   无语了。。。

网友B:
我发什么到你邮箱里啊,你用的哪种神机都不知道,硬口软口也不知道,神仙也帮不了你啊。你一片的读写程序是自己写的么?

网友E:
24c02有3根地址线啊  用起来不就OK了

网友E:
自己仔细看I2C通讯   看东西不仔细

网友F:
疯了,直接换大容量的不就行啦,两片的方式真变态

网友G:
A0一个接地,一个接5V就行了

网友H:
牛X的楼主,牛X的问题...

网友I:
用 microchip的24AA02可以PIN TO PIN 替代AT24C02 ,供货稳定,

网友J:
注意,山寨的 2 颗 24C02 挂在同一个 IIC 总线上,就算硬件 A0 - A2 接的不一样,还是不能正常通信的。

网友K:
这是单片机最简单的应用,我想你一定是没有学单片机,要不让不会问那么简单的问题。加把劲,好好学习。

网友L:
需知:IIC协议总线是开放的。允许接多个设备。彼此通过设备地址区别。

网友M:
爱护新手!

网友M:
因为我们都有那的时候

网友N(2013-08-16):
通讯接线一样,只要把地址线改变一下,然后在在程序中指定写入到那个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O:
看24C的数据表,II部分并联,地址线不同的,很简单。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思维僵化啊,你读一个数据块出来(最好是页面的整数倍),存在内存数组里,再写到另一块里去不就OK了? ...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