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73D有这么脆弱吗?

楼主(2011-12-25):
 前段时间买了一批74HC573D,据说是国产的,几毛钱一片。焊接时,焊一块坏一块(输出全高,无论直通或锁存方式都一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

 我用的是用焊台手工焊的,手上没做其它防静电措施。焊了二十来片,片片中招。。试过未焊之前,用手压住芯片在板子上测试,功能是正常的。

 以前买的一批74HC573D,无论怎么焊,都不会坏。这回买的怎么这么差呢。。

楼主:
 上21IC以来的第一贴,沙发自己拿了。。 哈哈。。

网友A:
跟价格厂家都有关系吧

网友B:
还是买以前那家的吧,或者问问厂家是什么原因

网友C:
现在越老的芯片越容易遭遇假货。我有块板子用很古老的电路,双路运放LF412,散伙市场随便买了20片,大部分都是一组OP没输出。坏的。我没砍价,奸商也阴我。。

除了选择进货商之外,我现在新设计尽可能用新款的片子,使用各种奇怪的封装。比如,DAC选择SOT-23-6的封装,不用SO的,型号也是不常见的,看你怎么假!

网友D:
同意楼上, 我也感觉试货源问题.
不过不常见的型号, 也不好买, 感觉也不是好办法.
如果有量, 倒是可以关注一下货源渠道的.

网友E:
把所谓坏的拆下来,再“用手压住芯片在板子上测试”,结果如何?
测一下烙铁有无漏电!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281459665

我是这家买的。货收到后,看起来蛮新的。

后来我换了以前剩下的几片573,一片都没坏过。。看来,真遇到JS了。。

网友F:
肯定烙铁漏电

网友G:
楼主:现在电子市场卖芯片的如果告诉你这是“国产芯片”,实际上就是告诉你,这是“垃圾芯片”,除非焊在板子上不加电,否则是不能用的,这是行业的潜规则!

楼主:
肯定烙铁漏电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是带隔离变压器的焊台,不存在漏电可能。并且我后来焊原先买的74HC573D,用的同一台设备焊的。

楼主:
楼主:现在电子市场卖芯片的如果告诉你这是“国产芯片”,实际上就是告诉你,这是“垃圾芯片”,除非焊在板子上不加电,否则是不能用的,这是行业的潜规则! ...
引用 网友G:

呵呵。。我发现问题后,店里的伙计才告诉我是国产芯片,买时并没有说明。。看来是被坑了。。下次绝不去这家店里买东西。

楼主:
把所谓坏的拆下来,再“用手压住芯片在板子上测试”,结果如何?
测一下烙铁有无漏电!
引用 网友E:

坏的拆下来,压在板子上测试,也是全高输出。

烙铁没有漏电哦。。我测过的。。

网友H:
烙铁漏电?烙铁真没有漏电
      很可能是焊接温度太高。
            或者焊接时间太长。
                若焊接绝无问题
                     人手上有静电
                          如果静电也无
                               芯片有问题
                                     芯片确无问题
                                            遇见鬼了?

楼主:
烙铁漏电?烙铁真没有漏电
      很可能是焊接温度太高。
            或者焊接时间太长。
                若焊接绝无问题
                     人手上有静电
                          如果静电也无
            ...
引用 网友H:

我也觉得是芯片有问题(之后换过另一批同型号芯片,怎么焊都没问题)。74HC573D虽然是CMOS芯片,但应该没有这么脆弱。一般的静电应该不会让它损坏,除非芯片设计有问题。
我发此贴,就是想看看有用过74HC系列的芯片(特别是用过74HC573D的),是不是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的。

楼主:
重新换了一家供应商采购,再焊上去已经没问题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