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3无法连接16F877A

楼主(2011-12-25):
刚买的ICD3,目标板测试没问题,但是在连接板子时出现了问题,目标器件是16F877A,一直出现提示:
MPLAB ICD 3 Connected.
ICD3Err0045: You must connect to a target device to use
MPLAB ICD 3.

也看了16F877A相关,支持ICD3的。
后来换了PICKIT2,就没有问题,调试,烧写都没问题。

求高人指点  困惑了好久

网友A:
一般是检查线序和供电。

网友B:
ICD3调试877有BUG

网友C:
选择ICD3给目标板供电,输出5VDC

楼主:
老叶 V5  87  按你说的试了  OK

网友D:
把PGM脚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