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样规划频率使用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11-12-25):
请教:现有频段15MHz,第一个5M使用GSM信号,第二,三个5M使用WCDMA信号,这样在工程应用会有问题吗?

网友A:
完全没有波道间隙,那你的中频滤波器矩形系数就要弄漂亮些,烧钱

楼主:
Dyn11:你说的中频滤波是指GSM5M与WCDMA10M间各用1个中频吗?我的是14.2M带宽的中频声表,也就是5M与10M没有任何抑制,这样会有问题吗?请指教!:)

网友A:
你说的GSM5M和WCDMA10M俺不懂,也不想去了解,因为跟俺目前的活儿无任何关联
你自已折腾一下,从波道间隔及带宽、中频滤波器选择性入手,以前的波道间隔都有裕量,后来要增加信道,有的业务的波道间隔就给吃掉了

网友B:
GSM和CDMA各有其标准,楼主的问题根本就不对,15MHz在此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