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睡眠电流

楼主(2011-12-25):
感觉新的PIC16F加了个LDO,睡眠电流总是有10uA+,然后可以5V电压工作,而PIC16LF没有加,是不是这样?有没有人知道真真相?

网友A:
是的。你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B:
10uA应该是没有的吧

楼主:
实测是有约17uA @PIC16F1828 3.3V

网友A:
F的一般典型值在22uA左右,如果关心功耗,选用LF。

楼主:
都搞不懂MC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这样做?感觉是开倒车...

网友A:
内核工艺不同了,线径越小供电电压也小了,但是要兼容5V系统,就需要把电压在内部降下来。

网友C:
是这样的吧

网友D:
查看下具体器件的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E:
本来LF就是low power 版,当然比F的功耗少。。。。。。。。。

楼主:
5V低功耗只能用老的PIC了,呵呵,不知道AVR是怎么做的...

网友F(2012-02-04):
只开WDT,我1827,整机我测也就6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