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电源的奇怪问题(电压斜度太低?)

楼主(2011-12-25):
我有一个tplink的路由器,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原配航嘉的usb电源,出现问题。

使用kodak的usb电源也是问题依旧。

只有一个充电器,好像没有问题。

问题是:上电之后不能正常工作,也就是wifi部分不工作。可是有线部分正常。

要想正常工作,必须,在电源供电后,拔下,再插上,就ok了。

我怀疑是电源的软启动,上电时间太长。

如果电压上升时间太长的话,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每次从220插座上面,上电,拔下,再插上。就ok。

也就是说拔下,直接插上,就可以了。等待时间不需要超过1秒钟。

网友A:
可能有偷工减料,有的芯片没有可靠的上电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