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用STM32F103芯片,新做的板子不能用JTAG烧录。

楼主(2011-12-26):
提示信息是“Can't halt the Core.”
我是个新手。请高手指点下。
有2个可能的原因:
1。我的晶振没有接上,是不是必须接晶振才能Download程序?
2。JTAG的NTRST直接接地了,这样的接法对吗?
3。还有其他方面吗?

楼主:
无语,竟然没有人回答。

网友A:
提示信息是“Can't halt the Core.”
我是个新手。请高手指点下。
有2个可能的原因:
1。我的晶振没有接上,是不是必须接晶振才能Download程序?
2。JTAG的NTRST直接接地了,这样的接法对吗?
3。还有其他方面吗? ...
引用 楼主:

1、外接晶振与否不会影响JTAG/SWD通讯
2、建议改用SWD试试,就不会受nTRST的影响了
3、其他方面还很多,比如VDDA是否正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