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检测电路饱和问题探讨

楼主(2011-12-26):
一般的铂电阻温度检测电桥,铂电阻输入信号都从运放同名端输入,当PT100短路时,运放处于饱和状态,如不采取措施将影响其它电路,为此本人对此进行了改动,信号由异名端输入。如下图:

请高手指点:为何在教科书上和网上大量的**中都采用同名端输入?采用异名端输入有何不妥么?

网友A:
你确定你系统的OP是正负电源供电的?

网友B:
不解决问题吧,改后要是Pt100开路呢?

楼主:
1.我采用的是单电源
2.我的温度检测信号是通过异名端进入的,当传感器开路时,输出最低

网友B:
改前Pt100短路,输出不是也低吗?

网友C:
+、-端输入本是没有任何本质区别的,多数选+端输入恐怕只是因为这样接
温度变化方向与AD电压变化方向一致,计算时稍微方便一点点而已。

楼主:
实际应用中,开路的可能性远大于短路的可能性。

网友B:
所以啊,以前短路时运放饱和,改后开路时运放也饱和,不是没解决问题吗?

网友D:
短路和开路,需要CPU根据ADC值来判断并作出保护动作。

网友E:
看了LZ的电路,觉得有点不好的感觉: 用恒流源+铂电阻作为温度传感输入,然后用半桥+LM358来转换测量电压?精密的传感输入,后跟精度差的转换电路,好嘛?

楼主:
回8楼:我给出的图是目的图,能对开路饱和起一定的保护作用,实际使用中开路的机会远远大于短路,对于短路可加钳位及稳压方式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