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定义变量数据存储空间不够用解决

楼主(2011-12-26):
遇到一个AT89S52单片机程序定义变量数据存储空间不够用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现在是129.3字节RAM
在网上收索到的解决方法是:(如图)
现在我想求助一下大家 帮帮看看是不是遇见过类似问题 指教解决方法的措施

网友A:
上图的说明是在有外部扩展RAM的情况下才行得通。像你的这种请况的话通过以下方法解决:
1.把值不大于255的int型数据改为unsigned char 型数据。
2.把常数组、常变量(其值是常数), 定义为code型数据,存储在ROM里。
3.以上方法还不能解决只有扩展外部RAM了。

网友B:
将较大的数组声明为idata类型,比如
char idata my_array[32];

网友A:
这个问题是你给_SFDioayChange函数赋值实参的时候可能少了一个参数呀。

网友(2012-04-28):
PIC单片机的类似问题呢?数据空间不够用如何解决??

网友C:
尽量减少全局变量的使用...
变量定义时明确存储空间...

网友D:
如果某些功能不用,则相应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倒是可以用来当变量使的,比如T2中断不用,则TH2,TL2,T2CON,RCAP2H,RCAP2L的5个字节可以当RAM使,显然是直接寻址。51的那些特殊功能寄存器区域未定义的RAM不能读写,很是可惜:'(

网友B:
先搞清楚DATA与IDATA区别

网友D:
平时我也不大看书,百度来一段:
DATA,又叫直接寻址区,位于单片机内部RAM的前128个字节,可以直接寻址
IDATA区:间接寻址区,单片机内部RAM的前256个字节,用间接寻址进行访问
虽然特殊功能寄存器不属于DATA区域,但照样可以直接寻址,这个可以吧。我上面举例的TH2之类的单元如果定时器2不打开可以当与时间无关的变量使,没错吧

网友E:
我上面举例的TH2之类的单元如果定时器2不打开可以当与时间无关的变量使,没错吧,  没错.
问题并不太麻烦, 一些用得比较少的变量都可以定为 IDATA 存储类型(原则上任何变量都可以, 只是代码空间会增长). code 空间也不紧张.

网友F(2013-05-16):
用idata 解决了   谢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将较大的数组声明为idata类型,比如
char idata my_array[32];

我在程序里,在函数的外部定义一个全局变量:unsigned char temp[64];在程序中可以用;
后来我将这个全局变量注释掉,在函数内部定义一个局部变量unsigned char temp[64];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来,程序运行就有错误了·····是data溢出了?还是·······

网友G:
在程序中,是否可以将 data xdata code 这些都用完呢?(就是keil编译后出现的 code data xdata都达到了单片机的最大值··)是不是要留些data出来,给运行的时候用?

网友B:
编译器报告的data用量其实包括DATA和IDATA空间,这个不能用完的,必须保证足够的堆栈空间,其它的可以用完

网友G:
多谢楼上的。哈哈

网友H:
用XDATA就行啦

网友I(2015-09-13):
建议keil的帮助从头看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