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的长短引起开关信号干扰?

楼主(2011-12-26):
红色部分为导线,以前项目大概5米的样子,MCU能检测到。 这个项目大概20米,开关信号用万用表在MCU端量能检测到。 可以MCU有的时候就是识别不了,断断续续的。 MCU是C8051F020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干扰?

楼主:
2# q331513266 此图上加过电容了。 没啥用

网友A:
如果只是一个开关软件消抖应该就可以了.
另外可以做成差分的.

楼主:
4# caner_hn 不懂 :(

网友B:
这样做很不好,线长的情况下信号被干扰的机会很大
建议你还是能够在源端进行信号采集,485传输到MCU
如果一定要这样做的话,建议强上拉,减小5V的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C:
20米后基本上是面目全非的。

网友D:
到处发帖是一个很坏的习惯,已经在这个帖子中回复过了: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p;page=1#pid2062331

楼主:
8# yewuyi 不好意思,我一看发错位置了 就在这重发一个了

网友E:
都20米了,怎么也得上个光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