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信号干扰问题(更新图)?

楼主(2011-12-26):
红色部分为导线,以前项目大概5米的样子,MCU能检测到。 这个项目大概20米,开关信号用万用表在MCU端量能检测到。 可以MCU有的时候就是识别不了,断断续续的。 MCU是C8051F020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干扰? (昨天画的等效电路图,今天仔细研究更新内容如下MAX6818是开关去抖芯片,内置上拉电阻63K,所以没有加上拉电阻《反而出现问题》,另外一个max6818由于涉及水电路原因加了上拉电阻10K《反而正常》,难道就是内置电阻过大原因?)

网友A:
1: 延时
2: 加大电压,转换
3: 不要输入,输出切换
...

楼主:
3# ayb_ice   1:延时不能太长,开关信号控制电机停止。 2:板子最大5V   3: 只当信号输入   :(

网友B:
1、5m本身就是比较危险的做法,何况是20米。。。
2、要么是光电隔离并适当提高电源电压,要么是电流环等方式。
3、一般主要是传导干扰造成,如果只是样品,可以使用屏蔽的双绞线或者是带屏蔽层的同轴电缆试试。

网友A:
优化程序肯定可以的
适当减小上拉电阻

网友C:
解决方法:导线一定要用屏蔽电缆线,上拉电阻要用1k。

网友D:
说真的,6年iqna我所经历的C8051F020 不说5米,就算是0.5MM都不行,我自认水平太次,从此封锁C8051F单片机。

网友A:
说真的,6年iqna我所经历的C8051F020 不说5米,就算是0.5MM都不行,我自认水平太次,从此封锁C8051F单片机。
引用 网友D:

那真的只能说明你"水平太次"

网友E:
1、5m本身就是比较危险的做法,何况是20米。。。
2、要么是光电隔离并适当提高电源电压,要么是电流环等方式。

远距离下想可靠工作,不隔离或不用电流环不行.
yewuyi正解.

网友F:
距离远了,信号衰减和干扰同时作用的话想正常工作是不可能的...
必须隔离...

楼主:
就是木有加隔离,其实每组两组开关,一组控制的时候没有问题,另一组老有问题,可能是电平是对的,就是MCU采集不到。

楼主:
7# wukunshan 谢谢 俺试试

网友G:
提高电压到24V,减少输出阻抗。参考PLC的结构。

网友H:
加光耦隔离把

楼主:
6# ayb_ice 减少上拉电阻 有什么优点?

楼主:
15# zhaohe2001 目前量产一百多台 目前加不了 求目前简单方法 其余之后更新

楼主:
求分析一下

网友H:
回复 楼主:
估计应该是共模干扰,要么隔离,要么屏蔽,试试屏蔽线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