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震荡迹象

楼主(2011-12-26):
奇怪,为何我output输出50k频率的方波,输出output1也是50k方波,但在24V电平上有震荡迹象。即高电平不是高电平(+24V),是从24V18V之间震荡,低电平输出时正常。很奇怪。大家来说说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原来只打算实现5V电平到24V电平的脉冲转换,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A:
三极管的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详细一点吗?
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搞不懂

网友C:
你的电路是错的

网友D:
楼主射随器电路不能实现5V电平到24V电平的脉冲转换。射随器不会自激振荡。除非V5实际是PNP管,接成共射放大电路可以实现5V电平到24V电平的脉冲转换。若果真如此,24V电平上有波形可以减少R11阻值。可以从100K减少到10k或者更小。有实验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说详细点吗?
谢谢!

网友E:
要是想实现你描述的功能,可以接成共射极放大电路的形式,从集电极输出,发射极1k电阻去掉加到集电极;
基极电阻100K太大,选10几K或20K 左右;至于你说的振荡情况,你观察你的输入信号时,把电压幅值调大些看,高电平上是不是也有你说的比较小幅度的振荡

网友F:
楼主这是公射放大电路,没法实现5-24V的转换。OUTPUT1 = OUTPUT-Vbeon

网友F:
另外,电源要有去耦电容,就不会震荡了

网友A:
综合一下楼上的几位  就明白了

网友G:
1.电路是错的。
2.为什么会有18V,是因为BE结的反向保护击穿电压为6V

网友H:
电路好像错了。

网友I:
没看懂你的电路,要是电压转换都这么简单,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