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msp430编程问题C语言

楼主(2011-12-26):
#include<msp430x16x.h>unsigned long a;void main(void){  WDTCTL=WDTPW+WDTHOLD;  a=200*200;}以上是我的程序,但警告为 integer operation result is out of range 和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所得数a为乱码,但是当把程序改成a=400000*200时,警告全部消失,并且所得数a=80000000;所用软件是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那位高手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正确的是
IAR默认常数是int型,程序中a为无符号,200有符号,两个有符号数相乘得到是有符号数,再把这个值付给无符号a,于是得到4294941760这个不是乱码是溢出了,一看这种大端数你应该有所注意。
可以这样改
#include<msp430x16x.h>
unsigned long a;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a=200u*200u;
}
就行了,我运行过,这样随便你怎么运行都不会错,编译器可以设置变量定义你自己多看看,还有你这种编程时不可靠的,在IAR中无使用变量编译器会自动跳过,结尾也应该加while(1)
正确如下
#include<msp430x16x.h>
unsigned long a;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a=200u*200u;
  a= a;
  while(1);
}

网友B:
楼主照着2楼网友的指点试试,应该可以的

网友C:
请问楼主的语句
a=200*200;
这个在程序中是用来做什么的?
有些好奇

网友D:
说句题外话 这种程序的书写方法 不方便阅读

网友E:
回复 网友A:
:handshake

网友F:
咱也试试

网友G:
楼主的程序是C语言功底问题,这不是MSP430本身问题

网友H:
2楼正解。

其实这是编译器的问题,不同的编译器可能会有不同结果。

网友I:
2楼讲的挺好的

网友J:
同意上解

网友K:
回复 网友C:
同问。

网友L:
2楼正解,楼主试了吗

网友M:
支持2楼的,楼主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