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放弃不用NIOS了,SOPC更好!

楼主(2011-12-26):
开始的时候感觉ALTERA推出SOPC,然后使用NIOS。感觉很不错。用多了发现,使用NIOS其实就是**肋。问题其实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NIOS的指令执行效率,一个是代码空间。虽然通常NIOS能够稳定的跑到100M,但是这个100M主频和ARM的没有办法比,蜗牛一般慢。另外就是代码空间,你就是什么都没有做,一个main()空函数,都浪费极大的空间。你要是不扩展SDRAM,用芯片内部的ram,太浪费了,多数低端器件不支持。也就是费钱。如果外部扩展了sram,相对来说好点。不过一般这样的结构,SDRAM是会用来保存数据的,又影响访问数据的带宽。而且还不好计算。
   鉴于如此痛苦,后来尝试使用SOPC,不带CPU。然后自己写MASTER,外加用户逻辑自己写应用。太舒泰了。照样使用SOPC带的串口,SPI,SDRAM等接口,占用的资源少多了。速度还能大大提高。
  个人感觉altera有点误导大家,不应该一提SOPC就带上NIOS。

网友A:
sopc是啥东西?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指业务逻辑不用NIOSII的软件实现,而是自己写逻辑,以MASTER方式读写总线来实现?

网友B:
WK!不是这样啊!原来ALTERA有了ARM硬核的CYCLONE V了!

楼主啊,你用的是C-V吗?哪里搞到的?

网友C:
1# ysdx 小弟想问一下,你是用什么协调整个系统的呢?是状态机之类的???

网友D:
楼主再说明白点啊,我们很感兴趣

网友E:
楼上诸位下个avalon specification看看就明白了
简单说 SoPC的那个界面里不要加NIOS 而是加自己写的master controller

楼主:
7楼正解。
主要特点就是把所有部件都统一到AVALON总线上来。你用的时候就是某个地址空间了。比如:SARAM的话,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地址空间了。你不用理会接口了。(即使你用IP,接口也是很麻烦的)。当然还包括IIC/SPI/UART/DMA等。

网友F:
我原来用SOPC的NIOS只做译码器功能,主体功能用逻辑操控.LZ更上一层楼了....下次要实践下LZ的思想.

网友G:
就是自己写主端口吧,只要符合AVALON总线的规则要求就能访问其他从端口了

网友H:
如果只是用串口啊,spi啊,这些肯定不用nios啦

楼主:
主要好处是SDRAM/DDR II 等。

网友I:
不如nios, sopc一同放弃,

网友J:
等楼主会计算速度了就牛X了....

nois为了通用性,丧失了mini特征,变得庞大,要想一下子把握明白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J:
sopc因为使用的是硬核,所以在速度上和总体价格上都有优势.
从低端的带少数的逻辑到高端集成硬核的fpga,甚至集成arm的fpga,产品线非常完整.

所以,结果和lz差不多,有钱不要学nios,直接学sopc

网友K(2012-01-29):
Altera的SOPC工具里面提供了SPI转Master和Jtag转Master,这两个里面SPI的比较有用,但是速度慢,楼主是否写了三态总线到Avalon Master的Bridge?

网友L:
哇塞,这是一帮大侠啊!!SOPC中居然不用软核的,太N了!

网友M:
用master控制串口通信,麻烦了点吧,如果要实现较复杂的通信协议岂不累死

网友N:
altera 会出cortexA9双核的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