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高端 电源芯片

楼主(2011-12-26):
要求 输入电压 7v-12v,输出5v,电流2A 左右,5v电源纹波 小于10mv(只要布线 合理的情况下),体积越小越好。有哪位 大虾 做过 或 遇到过 ,帮忙 介绍下。之前用过ti 的芯片。

网友A:
你好:

    纹波要小于10mV的,推荐使用TPS40304、LM21305、TPS56121等。可使用Webench进行电路的设计。

http://www.national.com/webench5/power/webench5.cgi?lang_chosen=en_US&VinMin=12.0&VinMax=24.0&O1V=5&O1I=1.5&op_TA=30

http://www.ti.com/product/tps40304

网友B:
MCP1703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 ... p;dDocName=en530838

这颗料不错,Microchip的可以看一下

网友C:
marvell 88em8082
1:应用范围
88EM8082是一款适合于单级反激拓扑的隔离、高 PF、AC-DC、恒流驱动电源的控制芯片,适用于0-150W各种 AC-DC LED照明产品。
2:性能特点
a:AC/DC单级反激式PFC,  输出功率0-150W
b:开关频率120kHz,   0-10V可调,  数模混合控制;
c:PF(>0.99), THD(<10%), Efficiency (高达90%),  宽电压输入85-305VAC。8082使用单级反激式拓扑,因而极大地降低了系统材料(BOM)成本并减小体积,可以支持种类广泛的大众化消费应用,例如式样繁多但成本和体积受限的LED灯。

网友D:
我是小白~~~~支持一个! vw_evf

----------------------------------------------------------------------
文件柜 http://www.lutengjiaju.com

网友E:
DC-DC做到这个不是不可以。估计也是很麻烦的事情。应该结合需求。如果是给模拟供电,何不选一个带LDO的DC-D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