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变压器如何绕制

楼主(2011-12-26):
请教一下电源设计的高手:

输入24到36V的Dc  输出 12到24伏可调的2A的电流的DC-DC
隔离模块

请问隔离变压器的初次级用多粗的铜线?

初次级个需要多好圈!

用什么DC——DC  比较好

谢谢!

网友A:
自己绕制线圈,我以前的那个的变压器(220交流变压器)自己在上面绕制线圈,提高电压,但效果不好,电压时上去了但内阻大,效果不好,这可能比不上机器绕的那样!(那个很标准,一圈挨着一圈,。。。。。。。)

网友B:
自己做的确实不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