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LED与橡皮筋

楼主(2011-12-26):
(无正文)

网友A:
很多橡皮是软质PVC或SBS制成的,里面含有很大比例的填充油,和PMMA制成的尺子放在一起的时候填充油会扩散到PMMA中使之软化。同时,由于PVC或SBS等材料与PMMA具有很好的物理相容性,在填充油扩散的同时二者会逐渐粘连起来。上述过程属于物理变化。
想不让他们粘起来,除了分开放置外,还可以在二者之间用纸张或聚乙烯、聚丙烯薄膜隔离。如果必须直接接触,须冷冻到零下40摄氏度以下才能防止粘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