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池的问题。聚合物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

楼主(2011-12-26):
关于磷酸铁锂 和聚合物锂电池有什么区别,优缺点。
重点是,充电要求有什么不同,怎么充电,充电器不一样吗?

真搞不明白啊,请各位老师解答。

网友A:
我也不懂但它们冲满电的电压不一样的说,所以充电器应该不能通用,除非是可以判断电池类型的

网友B:
电池特性啊  我好像原来有本书  现在找不到了
找t叔  他估计有

网友C:
磷酸铁锂,容量偏低,但安全。
充电的话,都要恒压、横流充电,但铁锂的截至电压低,3.65V。聚合物的截至电压高:4.2V。
因此,充电器不能共用。

网友D:
磷酸铁锂和聚合物锂电池的电压平台不一样,两者的充电模式是一样的都是横流恒压,单颗磷酸铁锂的最高充电电压一般为3.65V,单颗聚合物锂电池的最大充电电压为4.2V

网友E:
这个主要是充电器看看是恒压充电还是恒流充电,还有就是充电器内部做没做,电压电流保护,如果有的话肯定不能够通用,除非电池的规格一致。充电电流也一致,这样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F:
  磷酸铁锂电池。同样有危险性。因为,磷酸铁锂也是一种锂离子电池。从材料的原理上讲,磷酸铁锂也是一种嵌入/脱嵌过程,这一原理与钴酸锂,锰酸锂完全相同。   而锂的化学性质非常活泼,很容易燃烧,当电池充放电时,电池内部持续升温,活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气体膨胀,电池内压加大,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如外壳有伤痕,即会破裂,引起漏液、起火,甚至爆炸。   从技术理论来看,磷酸铁锂电池,对电池的,起火,爆炸,等危险性有小部分的改善,但很不彻底,危险性一样突出。   在各种情况下,电池,外部短路,内部短路,过充。电池,都存在发生危险的可能。   大家使用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G:
配合充放电保护板使用

网友H:
两种电池特性平台都不一样。LiFePO4电压平台较低,但安全性较好,所以在动力产品,尤其是备用电源,HEV/EV里用的较多。聚合物与锂离子类似,在消费类和笔记本里用的较多,电动自行车也有很多。

网友I:
都是恒流-恒压充电模式,区别在于单节锂电最高电压4.2V,单节磷酸铁锂电最高电压3.6V,一般充锂电的充电芯片可对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