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不进程序

楼主(2011-12-26):
提示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Chinese: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
  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ISP.exe 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8.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232
  串口线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怎么解决。。。我是win7系统。。。调了波特率也不行。。。

网友A:
我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用最新版本的stc下载软件,我用的是4.88。
我是每次插上去要反复试,大概5到10分钟就可以下载了。波特率还是调到1200,等可以下载了再调高一下。
用stc下载软件右边有个检查mcu选项,用那个一直反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