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请教这个电路中的发光二级管和电阻并联的作用

楼主(2011-12-26):
大家好:
这是一个开关量输入检测电路,个人不明白那个发光二级管和电阻并联的作用,请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分流作用。LED不需要光耦这么大的电流,并个电阻分走一部分。

楼主:
查手册TLP181的正向电压典型值:1.15V ,发光二极管的管压降至少0.7V吧。假如没有并联电阻,流过电流(12-1.15-0.7)/1000=10mA
发光二极管10mA可以通过吧?

网友A:
这就是“可以”和“需要”的区别,10mA给LED,有时会觉得太亮了。

网友B:
另有保护LED的作用,可以再并个10nf左右的电容

网友C:
查手册TLP181的正向电压典型值:1.15V ,发光二极管的管压降至少0.7V吧。假如没有并联电阻,流过电流(12-1.15-0.7)/1000=10mA
发光二极管10mA可以通过吧?
引用 楼主:

按你这样说的话,直接增大的那个限流电阻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并呢

网友D:
发光二极管的管压降至少1.7V,而不是0.7V!

网友E:
这是为了降低LED的亮度,也可以理解为设计者想保护LED,其实这没有必要,分立LED和光耦内部的LED的载流能力是相当的,选择合理的限流电阻即可。另外与光耦LED反向并联的二极管也无必要,如果开关量输入的幅值会高于12V加两个LED的反向击穿电压,那么LED0和限流电阻的位置应互换,然后在限流电阻的右侧对电源加钳位二极管。

网友F:
上面那个二级管是稳压二极管吗?如果是这样,led只需3v左右的电压刚好亮,光耦没导通时,稳压管反向导通,提供给光耦合适的电压,led分的电压没有3v,不亮。光耦导通时,电路电流增大,led分的电压有3v,所以那个电阻起分压给led的作用。
如果上面的二极管不是稳压二极管我就不知道有何作用。

网友G:
并联电阻使流过LED电压在一定范围,从面正常工作。IN4148起-12V稳压吗?

网友H:
愿意是分流,但是LED跟光耦差不多,所以电流不成问题,另外那个4148也是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