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有电路中有5个串联的电阻,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1-12-26):
pcb布线的时候,是直接顺序串联布局,形成一长串,感觉不太好看啊

还有一种是 5个电阻平行布局,线是蛇形走,这样也可以把5个电阻串联起来。

选择哪种方式呢?

感觉蛇形走的 虽然布局好看,但是信号流弯弯曲曲了,好吗?

网友A:
具体要看过什么频率的信号,直流和低频,10M一下的随便你折腾,上100M的你就要小心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