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调速问题

楼主(2011-12-26):
我用stc单片机输出pwm驱动小功率mosfet(sot23封装的),对微型电机调速。老是有问题,又是到了最大速就下不来。。
Rg电阻串到4k7才能起转。不确定是不是还是线路电感的干扰。。。因为我是用万孔板自己焊的。是不是有做pcb。
等待解答。。。。:D

网友A:
上原理图

网友B:
增加 Rg 是不很坏的做法. 很容易烧 MOSFET 的.
没有看明白是什么电机, 如果是单管控制的直流电机, 那是做不到精确速度控制的.
到最大速度后, 要靠外面的负责把速度降下来的.
除非桥驱动, 利用反接技术把速度很快降到要的速度.

楼主:
是单管控制的空心杯7*16小电机。
有时可以调速,有时又不行。貌似干扰的表现?
改变pwm频率也会有反应。
怀疑是手工焊万孔板不行,会造成线路寄生电感。但是不确定就几kHz的pwm,也会有干扰?
刚定做了个pcb,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B:
几kHz的pwm,也会有干扰?
就干扰而言, 当然.
一方面 PWM 是方波, 谐波很丰富.
另一方面, 干扰更注重的干扰源的能量, 耦合条件和被干扰的易感程度.
并没有直接讲频率.

楼主:
谢谢airwill。
用pcb,问题解决了。哈哈。
之前用万孔板焊,白折腾了好几天。
结论:pwm调速用万孔板焊,连线间干扰大,改变Rg阻尼已经起不了作用,要用专业的pcb降低寄生电感了。

网友A:
对楼上的结论保持怀疑

楼主:
ls倒是说说。
我是实际验证的的结论。

网友A:
上个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