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单片机实现窗户防盗系统

楼主(2011-12-26):
近日,菜鸟,碰到要用8051单片机实现窗户防盗系统,哪位老鸟能给提供点思路啊,小弟,不甚感激啊!其中关键是解决不了从传感器接收的模拟信号交给交给8051处理!

网友A:
用增强51,片内AD解决,不过要看你信号是什么样的。另外提醒楼主,这东西外面卖才20,根本用不上单片机。

网友B:
无非就是一个通断的问题,2块成本都能做下来。。。卖20块。

楼主:
成本先暂不考虑,关键是思路理不出啊!欢迎各位老鸟拍砖,也可私聊,QQ842432541,三克油!

网友C:
细节说的少了点,窗户防盗简单点可以用窗磁之类的东西做,开窗和闭窗两个状态。这样做很便宜,如果没有通信接口之类的东西确实不用MCU ,成本及其低廉。稍好些的就是使用专用的振动传感器,当破坏时报警。目前传感器也不贵,同上,如果没有通信接口之类的东西不用MCU,有些传感器出来的就是通断,有些好些的是模拟信号,但是用硬件电路做个比较器来触发告警信号更为简单而且成本低廉。MCU在此类应用中只有当需要通信,人机界面等功能时才必须

楼主:
ls的同志说的很好啊 !

网友D:
如果传感器传来的是模拟信号,就要用ADC了,自然要用单片机。
5楼的同学分析得很好,如果只是简单的开窗和闭窗两个状态,没必要用单片机,传感器电路就OK了。
楼主是做产品还是做毕业设计啊?

网友E:
5楼说的对,越简单越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