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的高电平最小值是多少

楼主(2011-12-26):
手册上说DSP的高电平最小值是2.4V,对于复位信号XRS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如果设计一个RC的复位电路。上接电阻接至3.3V 串联电容接地,那这个R和C的选值,大家一般选多少,

网友A:
datasheet上面能有

网友B:
看器件吧,简单器件手册里就有典型的的RC复位电路。

复杂器件最好还是使用复位芯片,这样可以保证复杂的上电时序。

网友C:
帮楼主顶一下,希望有经验的人都来谈谈

网友D:
是不是2.0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