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沟道MOSFET问题,请教大侠!!!!!!

楼主(2011-12-26):
如上图所示,如果在P沟道MOSFET导通的情况下,Uds的电压大于0,这种情况下MOSFET会被烧掉吗?小弟不解,求解答

网友A:
肯定是大于0的……

网友B:
这个原理图设计的,这个问题提的,都不好回答。

网友C:
Uds的电压大于0,这要看情况。

如果Uds>=内部二极管的导通电压,这个二极管就会导通,有电流流过。

Uds的电压大于0不一定会烧掉。烧掉的原因只能是电流电压越过安全区。

网友D:
不会烧掉,而且也能正常工作,有它的意义!
典型的应用就是两个同型号的MOS(N or P)背靠背应用以消除寄生二极管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