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oot seclect

楼主(2011-12-26):
(无正文)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几个引脚的值在一上电时会被读取到芯片内部的bootmode寄存器中。
系统的启动就会根据bootmode寄存器的值来选择从NAND还是UART什么的先启动。 设置时不能直接接地或接电源,这样可能会烧片子。应该通过电阻来上拉或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