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出来电压为什么少了很多??

楼主(2011-12-26):
MULTISIM10 仿真的
就是交流电源,桥式整流,为什么出来的电压少那么多??

网友A:
你的这个电路是单相桥式全波整流电路,假设输入电压是u1,整流后输出电压是u2。则u2=0.9u1[(1+cosa)/2],其中a是导通角,导通角不可能是0吧,所以u2的最大值取到0.9u1=120*0.9=108v,你在仿真中得到106.612v,那么你自己就可以计算出4007的导通角了,这我就不多说了。

楼主:
你的这个电路是单相桥式全波整流电路,假设输入电压是u1,整流后输出电压是u2。则u2=0.9u1[(1+cosa)/2],其中a是导通角,导通角不可能是0吧,所以u2的最大值取到0.9u1=120*0.9=108v,你在仿真中得到106.612v,那么你 ...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的还有出不明白,望指点:为什么要乘0.9???应该是1啊

网友A:
要知道整流后的电压是通过积分积出来的,我把推算过程给你画出来吧。添加到附件吧

网友B:
工具用错了而已,全桥出来是馒头波形,万用表直流档能测馒头波吗?算微积分没有任何意义,要先搞清楚万用表的直流档(当然不是指你这里仿真里的万用表)的测量原理(测的是峰值,均值,还是有效值?),你就知道为啥出来这个数据了。

楼主:
5楼新观点,不说还真不知道,一直认为脉动直流也算直流,要用直流档,这就去查查:)

网友B:
不是我的新观点,是“本来就是这样”,很多人连自己的工具是什么工作原理都不知道就在用。

网友A:
那请问5532该用什么工具得到整流后的电压值呢?得到的是有效值还是平均值呢?

网友B:
请问什么叫“电压值”,交流都有峰值、均值、有效值,你的电压值又指的是什么呢?

楼主:
这个东西还真不好查,找不到~~
8楼我还是想问下,
理想下导通角为0,此时输入120,输出108.
但很显然波形就是把负压部分直接对折上去,二者电压必须是相等的(有效值),为什么计算结果却不等??

网友A:
5532都说你用的工具不对了,得到的结果当然不是正确的。整流后的脉动电流不是直流电吗?

网友B:
是直流,但是不是稳恒直流。

网友A:
不用微积分,那你告诉我怎么得到整流后的平均值吧

网友C:
尾随NE。

同感啊,我也遇上过类似的:
跟他解释了半天有效值、平均值,但还是在那瞪眼说,我用万用表测出来就这值,所以你说的不对。

万用表,只是我们叫它万用表而已,它不是万能的,任何工具都有局限性,都有适用范围的。

网友A:
那14楼告诉我不用微积分怎么得到整流后的平均值吧

网友D:
sxy4517和ne5532我觉得说的都对,他们说的只是不是同一方面的事,一般万用表测的都指的是平均值,这个没特别说明都这样的吧。

网友B:
那14楼告诉我不用微积分怎么得到整流后的平均值吧
引用 网友A:

除开微积分,用其他方法呢?数学是为人服务的,别整成书呆子了。

网友E:
根据能量守恒,经过整流二极管的“雁过拔毛”,输出电压少了也不足为怪。注意你是电阻负载。

网友F:
ic921,里的如此之近啊!!!积分快10w的,厉害

网友G:
可以在输出侧加个电容。或者用模拟示波器测波形。

网友H:
完全正常,另外万用表用法也没问题。只是LZ理解错了。
一个未知波形的电压有很多参数:平均值、峰值、有效值,
前面的120是有效值,后面的106.6是平均值,你也可以用DC直接测AC,平均值就是0。

网友I:
没有滤波电容,拿直流表测没意思。

网友A:
嗯,同意21楼和22楼的说法。

网友J:
其实,楼主的疑问是很有道理的:整流后就是把下面的部分对折上去,怎么电压就差这么多呢?

这要从交流和直流的不同表示方法谈起:

测试交流的,一般用真有效值和假有效值来表示,假有效值就是整流后按正弦波的平均值除上0.9来表示,0.9的意义前面已经有人说了,是所谓“整流效率”;而真正的好表是用真有效值表示的,是热效应等价的,英文叫Thrue RMS,手持表如果是真有效值的一般都能看到这个字样。同样,multisim里面的万用表的交流部分,也是真有效值的。

测试“直流”的,包括脉动直流,一般万用表都是平均值法测试,multisim的万用表的直流档也不例外。但用平均值法测试,就与交流的测试有差异了。

因此,高档的表,有一个功能叫 合并直流,也就是AC+DC真有效值,也是按照发热等效原理计算的。如果采用这样的万用表测试整流后的直流,那么就会与整流前的有效值一样(当然相差两个二极管的压降),就会消除楼主的疑问了。

可悲的是,multisim里的万用表不具备这个功能,而其带的Agilent 34401A万用表也不具备这个功能,因此楼主的疑问就无法直接验证。不过,34401手册里提供了一个间接的办法,就是直流和交流各测试一次,然后用勾股定理合并求出AC+DC值,这样就可以验证了:

Fluke 289,就带有直接的AC+DC功能:

网友A:
很高兴又有人回复这个帖子,看了24楼的回复,真正感觉到了自己是多么的才疏学浅,我很敬佩24楼的高深学识,同样为楼主能在这个地方发现问题,并引导大家讲问题思考到深处感到高兴。我感觉至此,楼主的问题终于可以解决了,盼望着我 有天也能买起这样一块表玩玩,3000多块钱啊。

网友J:
回楼上,我用Fluke 289举例有点极端了,因为恰巧手边有这个表就拍了一张。事实上,很多表也都有AC+DC功能的,比如很早(2006年)的国产表UT71D:

黄色的按钮标志就是AC+DC,按下后显示上就出来AC+DC True RMS字样,再按一下就只显示AC   True RMS。

DC:平均法测试,电路简单;
AC:用电容隔直后求有效值,可以是整流平均,也可以是真有效值法
AC+DC:直接求有效值,一般是用方均根模拟芯片,所以出来的都是真有效值。

网友A:
恩 谢谢lymex指导,这个表也挺贵的

楼主:
太感谢大家了,这回算是明白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