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示波器测量电磁炉上的触摸按键扫描信号?

楼主(2011-12-26):
电磁炉只有两线接头,示波器是三线接头,为什么不能直接用示波器测量其触控面板的信号?整个触控面板由电磁炉底板的开关电源输出的5V供电。

网友:
如果5V是没有隔离的话,才会有你这一说。

网友A:
电磁炉只有两线接头,示波器是三线接头,为什么不能直接用示波器测量其触控面板的信号?整个触控面板由电磁炉底板的开关电源输出的5V供电。
引用 楼主:

哦, 在测量之前, 最好先确认一下, 触摸面板控制线有没有高压隔离!
这不仅是信号的问题, 还事关人身安全!

楼主:
应该没有做高压隔离,用万用表量变压器两端的地,两者间的电阻很小,短接在一起了。

楼主:
相关开关电源原理图如附件所示。

楼主:
自己弄明白了,电磁炉电路主要分为大功率工作电路和小功率控制电路,大功率工作电路直接由高压直接驱动,但是需要小功率电路的控制,所以一般将高压地和小功率地直接相连。所以按键主板上的地和整流桥过来的负极相连的,并且与市电的零线有很高的电压差。而示波器的地直接与市电的地线(及大地)相连,如果将示波器的地和按键控制板的地直接短接在一起的话,会出现炸机的状况。
所以讲示波器用隔离变压器或者将示波器的三线插头中与大地相连的线头弄掉,才不会发生炸机的事故。

网友B(2016-05-22):
楼上的正解,按照上面的做绝对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正解,按照上面的做绝对没问题。

我用手持示波器,电池供电的,去量电磁炉的PWM波形,都炸了3块电磁炉板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手持示波器,电池供电的,去量电磁炉的PWM波形,都炸了3块电磁炉板子了 ...

你还应该在电磁炉电源输入端串接一只200瓦的灯泡再进行修理或测量。这是预防炸机的一剂良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还应该在电磁炉电源输入端串接一只200瓦的灯泡再进行修理或测量。这是预防炸机的一剂良药。 ...

板子是好的,能正常工作的,我就是想看看正常工作时的波形嘛,串了灯泡就不能正常工作了。示波器探头搭上去,就不好了,IGBT就炸了。
然后我买了个3000VA的隔离变压器,接上后继续用示波器测量,还是会炸啊。应该是示波器探头阻抗不够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