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释电红外检测电路求解!!!

楼主(2011-12-26):
如图,最右边是输出。理论上探头没有检测到信号时应该输出是0点几V左右,若检测到信号应该是5V左右。但我接完电路后,无论把最左边的探头遮盖与否,输出都是5V左右。急啊!!求达人帮我分析下什么原因~

网友:
发到我邮箱给我看下!416934896@qq.com

楼主:
已发送 2# 416934896

网友A:
怀疑增益过大导致,这个是2级放大,13脚到12脚(一级放大)反馈电阻变小一点,十几K就可以了,16脚到15脚是二级放大,同时注意你的延时电路电阻电容(R9,c7)是不是过大,

新人并第一次解答别人帖子,不足之处请见谅~~

网友B:
探头没接反?加菲涅尔透镜了吗?

〓◆ 红外线热释电与超声波遥控电路 237页 清晰书签版 ◆〓
想玩热释红外的请进,不会让你空跑的哦

网友A:
加菲涅尔透镜了不是感应更灵敏,适当调节反馈电路电阻可以改变感应距离,不过反馈电阻阻值过大可能会误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探头没接反,菲涅尔镜还没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探头没接反,菲涅尔镜还没加。

网友B: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1564113.html

按这个图接,调整一下灵敏度.

网友C(2012-08-30):
图纸没有问题,还是要检查一下电路板,S极与电源是否短路啦。还有即便有讯号时也不会有5V.

网友D:
应该是电路参数选择不对吧

网友E:
菲涅尔镜没加的话,会比较难有输出,因为PIR原理要求的。做智能家居时做过一堆这样的产品,感觉很容易用的,毕竟好似纯硬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