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WinCE下申请大容量物理内存 (转)

楼主(2011-12-26):
   申请大容量的物理内存看起来不是难事。这里的大容量是指几十MB甚至更多的物理内存。对于C++程序员来说可能平时习惯了使用“new”操作符来实现。我也是这样。使用“new”非常简单,申请之后只需判断返回的指针是否是空即可。在其它的Windows操作系统上的确不需要在申请大容量物理内存上过多考虑。但是在Windows CE上就不同了。如果只用“new”就能搞定,那就太省事了。

  不知道Windows CE下软件开发者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使用“new”申请超过30MB的物理内存,那么返回的一定是空(NULL),甚至程序会死锁无法响应。这其实不奇怪。在《Windows CE下进程、线程和内存管理》的系列**中我早有所言,Windows CE下每个进程占有32MB的地址空间,虽然Slot 1槽存放所有的非XIP DLL,但是我们不可能占用Slot 1槽。32MB地址空间减去必要的代码段、静态数据段、默认堆和默认栈之后,所剩的地址空间少于32MB。即使程序什么都不做也无法满足超过30MB的地址空间的申请需求。所以返回为空非常正常。好在Windows CE下运行的大多数软件不需要那么多的物理内存。

  感觉微软的技术不是支持到很远的将来,而是得过且过,只要满足目前的和不远的将来的需求就行。拿Platform Builder来说,IMGRAM64环境变量用于支持64MB物理内存。可是没有IMGRAM128或者IMGRAM256甚至IMGRAM512。可能是当时绝大多数基于Windows CE的产品都没有超过64MB物理内存。现在要支持超过64MB物理内存就必须做一些修改操作。再如现在说的用“new”分配物理内存,也只是限制在32MB以内。如果想new多少就new多少,那多爽!

  “new”不行是因为地址空间不够,那我们可以采用虚拟内存分配,然后提交物理内存这种办法。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实际上还是不行。举例如下:

LPVOID g_Address1, g_Address2;

g_Address1 = VirtualAlloc(0, 32 * 1024 * 1024, MEM_RESERVE, PAGE_NOACCESS);
g_Address2 = VirtualAlloc(g_Address1, 32 * 1024 * 1024, MEM_COMMIT, PAGE_READWRITE);

  上面这段代码中第一个语句是申请32MB的虚拟地址空间,函数返回一个地址说明申请是成功的。注意这个地址一定处于0x4200 0000以上(具体参见我的专栏中《Windows CE下进程、线程和内存管理(三)》)。第二个语句是提交物理内存,容量为32MB。这个函数返回NULL,说明申请物理内存不成功。如果申请10MB、20MB的还可以。

  希望再一次破灭。最后的办法就是内存映射文件了。在Windows CE的帮助文档中只提到了内存映射文件可以用来申请虚拟地址空间。可以试一试。结果证明用内存映射文件来申请大容量物理内存是可行的。内存映射文件用于多个进程共享数据时,创建内存映射的函数的第一个参数必须设置为INVALID_HANDLE_VALUE,表示在物理内存中创建。利用这个特点我们可以申请超过32MB的物理内存。具体能够申请的大小由剩余的物理内存决定。例子如下:
#define MAXLEN (64*1024*1024)
HANDLE hFile;
hFile = CreateFileMapping(INVALID_HANDLE_VALUE, NULL, PAGE_READWRITE, 0, MAXLEN, NULL);
if(hFile == NULL)
{
///创建文件映射对象失败
return;
}
LPVOID lpAddress;
lpAddress = MapViewOfFile(hFile, FILE_MAP_WRITE|FILE_MAP_READ, 0, 0, MAXLEN);
if(lpAddress == NULL)
{
///创建文件视图失败
return;
}

  上述的函数如果都成功了,你就可以使用物理内存了。虚拟内存的首地址是lpAddress。使用完了别忘了调用函数UnmapViewOfFile(lpAddress); 和CloseHandle(hFile);